銑床的分別,選購

楼主(2008-04-07):
請問一下,7045和ZX50有什么分別?

1 那個精度比較高?

2 這兩款都是工業級的嗎?

3 買牀的時候有什么必要的檢測?

謝謝各位指教,不勝感激~

网友:
我先讲自己的看法吧
精度这个东西,前提,工人师傅不同,质检员不同,批次不同,厂家不同,在质量都会有差别。
一般不同厂家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铁打的道理。
即使同一个厂家的同一型号产品其质量也有分别。

7045和ZX50也有若干细分型号。
可以考虑看看西湖的7045铣。

1、哪个标称精度高且实际检测(加工时的跳动和加工工件的尺寸精度。跟被加工材料也有关系)后才可以确定。
2、是工业级的床子,但一般针对高效率铣加工它们太小了。我这里接触多的是3号4号炮塔以及一些若干吨重的大块头。
3、静止状态对各个移动部件的精度检测、主轴回转精度检测、位置精度测量,动态跳动测量、加工工件尺寸误差等等,按照检测报告上的逐一检测。

网友:
又学到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讲自己的看法吧
精度这个东西,前提,工人师傅不同,质检员不同,批次不同,厂家不同,在质量都会有差别。
一般不同厂家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这是铁打的道理。
即使同一个厂家的同一型号产品其质量也有分别 ...

專業人士見解果然不同凡響,有如神仙放屁

感謝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