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为什么找不到遥控器呢??

楼主(2008-04-07):
xtr模拟器为什么找不到遥控器呢??开机了啊??
难道是主板坏了??
两个模拟器都不能用 .郁闷!!
   帮帮我吧

网友:
是不是连接线出问题了,这东西质量很差,我的两根原配的线都坏了,都没用几次。

楼主:
我有两个模拟器难道都是线坏了????????愁死了!!!!

网友:
你插哪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tr模拟器为什么找不到遥控器呢??开机了啊??
难道是主板坏了??
两个模拟器都不能用 .郁闷!!
   帮帮我吧

用的什么遥控器?是设置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