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季风900帆船之装船及试水

楼主(2008-04-07):
新手报道:季风900装船及首次下水体会

一直向往帆船的世界,直到下定决心,从淘宝买入季风9004VF各一套为止。有不少体会,权当新手汇报一下。
一、装配篇
季风900的包装还是不错的,船体在下层,各种附件放置在上层的纸盒中,体积紧凑。以前从来没有玩过帆船,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也许是我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整套套件给我的感觉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精细。不凑巧这套套件里还缺了支架的安装木螺丝,以及舵机摇臂和拉杆,还好商家的动作非常迅速,在我反映后第三天就用快递将东西送到,赞一个。除了缺件的因素,组装过程比较顺利,我这个从来没有摸过帆船的人也可以顺利地组装起来。组装中几个动过的地方:
稳向板两头的螺丝都长了一点,我用锯子锯掉了2毫米左右,否则要么上面的盖子盖不上,要么下面突出平衡锤一截,容易刮伤人或东西。
舵机摇臂和拉杆装上后发现舵机摇臂转动到某个位置时,拉杆钢丝会抵住摇臂影响其达到最大行程,用钳子将钢丝掰个角度,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主帆的驶风杆转动不太灵活,担心在小风的情况下灵敏度受到影响。调整了一下效果不明显。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安装舵机的是一个塑料架,在舵机动作时这个架子会来回摇摆,显然强度有待加强。
稳向板与船体之间间隙我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填的是凡士林,弄完后发现油油的手摸上去不太舒服,可能还是要用防水的密封胶才更合适。
二、下水篇
心仪帆船很长时间了,可是迟迟没有下手的原因,一是害怕操控难学,别搞不好船放出去就一去不复返了;二是担心帆船难以携带,季风900装好后全高有一米八以上,怎么带啊。实践发现,我的这些顾虑都有些多余。
先说携带:下水心切,没有来得及做帆箱,因地制宜用两大块包装用的瓦楞纸板将帆夹好,用透明胶带固定帆具和纸板即可。这样放进我的夏利车后座没有问题。
再说水面表现:我先不装帆具,将船体放入水中5分钟,拿起来打开盖子看看有没有漏水的处所,发现除了稳向板与船底结合部的粘接处有一滴小小的水滴外,其他的都好。于是装好帆具,下水。季风900下水后的操控性远远比我想象的要好,将帆角放到接近45度的位置,结合舵的操控感觉船往哪个方向都能跑,即使是迎风只要稍稍给舵,船体都能及时转向吃上风,船回不来的顾虑一扫而空。下水后10分钟将船驶回,再次检查内部是否有漏水现象,再次检查调整张弦,一切正常,于是用透明胶带将舱口封严,再次下水。我装出来这个季风900在水中船头较高,船尾比较靠近水面,不知道重心是否合适,说明书里也没交代。船在行驶过程中舵的效果非常灵敏,在有些时候船行驶时会出现纵向的摇摆现象,即有时候船头一点一点的。主帆驶风杆不灵活的问题果然有所反映,在风比较小的时候主帆动作明显有所迟滞。有一次风可能大了些,转向的时候船头钻水,不过很快就上来了。风大时不操舵船会自己左转,回到家里才发现舵机中位没有调好,偏向左侧,应当是自己调整的问题。下水前将前帆调得角度比主帆大5-10度,玩完上岸却发现前帆反而角度比主帆小,这个问题还要研究研究。
季风900在水面上的表现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在我这个新手看来,它的操控非常容易上手,让我对帆船操控的疑虑一扫而空。昨天天气很好,放帆船的滋味真是美得不得了~~~
三、展望篇
首先是练好技术。第一次下水主要是感受一下帆船的操控,所以什么风向啊都没有去管它,只要船能动,管它顺风还是横风。以后要学习辨认风的方向,再根据坛子上的帖子练习各种风向下的操控技巧,路还长着哩。
其次是硬件上的补强。要做个帆箱,便于携带;舵机安装支架要补强,不要乱摇;驶风杆要改得灵活些;稳向板与船体间改用密封胶密封;将调整张线松紧的滑块换成调整螺丝等等。其实最想改的是线,大家说能不能用好的钓鱼线换下现在这种尼龙线啊?
最后是美观的问题。老实说,除了船头侧面的贴花外,其他的贴花我都不喜欢。等玩一段时间后,我想将船体喷成宝蓝色,那可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哼哼~~~

网友:
恭喜楼主处航成功

网友:
楼主麻烦拍个能有控帆收索机的连接图,因收了一部也是800级的船,但已经全部折开,收索机现在的绳子不会搞。谢谢。

楼主:
抱歉,我手头的数码相机有些问题,所以没法发照片。季风900买来的时候收索机连同前后收索线是已经安装好的,我自己也没有拆开看过。现在将说明书上相关部分摘抄如下,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将收索机安装到支架上,在安装收线系统前,请先将收索机连接到遥控器的第二通道上并打开电源。把遥控杆推到最上端,使收索机逆时针旋转到头。关掉接收机电源后,你可以继续下面的操作。

A收索线(110公分左右)先从前甲板的过线孔穿进甲板从舱口穿出,再穿过轮罩较低的槽。B收索线(80公分左右)先从后甲板的过线孔从舱口穿出,再穿过轮罩较高的槽。

先将A收索线穿过绞盘下层的槽孔,B收索线穿过绞盘上层的槽孔,然后将两根线头系紧在一起(注意:系紧后的线头要尽可能短一些)

将两根线逆时针缠绕到所需要的角度,将绞盘推进轮罩。推进后捏紧轮罩稍微用力向外拉进绳索,检查并确定两根绳索是否自然地放在绞盘的槽里。

将装好的收帆系统固定在收索机架上(注意:先捏紧轮罩固定在收索机上,再固定轮罩)

完成以上的安装后,打开遥控器和接收机电源将第二通道的遥控杆向下拉到底,收索机顺时针旋转(注意:留在甲板上的线会收紧轮罩,请轻微的拉紧它们,这样会保证收进轮罩内的线不会有太多的误差)。当收索机停止旋转时,关掉接收机电源,你可以继续下面的安装了。

说明书上有图片的,但暂时上传不了。可以参考淘宝上季风900的相片。

网友:
太谢谢了,呵呵,极其有用!感谢中。。。

网友:
楼主兄打这么多字,搞到我不太会打字的人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再次感谢!

楼主:
别客气!用搜狗输入法,打字很方便的。呵呵

网友A:
好动心哦
可惜我只有摩托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动心哦
可惜我只有摩托车

只要喜欢,总有办法带的。

网友:
要求上图!:-)

网友:
对要上个图吖``看看~互相学习下``

楼主:
不好意思,相机坏了~~~

网友:
又进来看一眼,更动心了

网友:
请问楼主900是多少米收的?

楼主:
800左右,淘宝上买的

楼主:
好像5IMX的模友更钟情于速度啊~~~还期待着玩帆船的高手指点一下呢

网友(2012-10-06):
感谢兄台了,最近也在考虑入手这条船。

网友B(2013-01-10):
收索机绕线不会可以加我哦~

网友:
这里好多师傅.......多问放船心得.....各有益处

网友C:
刚买了季风900.楼主图呢

网友D(2020-11-11):
有季风的电子说明书吗?全是英文的安装文字,看着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