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长型SJM500

楼主(2008-04-07):
三叶尾旋翼。叶片是亚拓的副厂件。

主轴有上下两个孔位,我用的是下孔位,这样机子的稳定性更好,有利于悬停。

改装的2.4GJR9X2

网友:
2.4G啊,不错!!!

网友:
我也想把旋翼头升高...为的是把炸机打尾管的机会降低点.

网友A:
用三尾槳是否好一點?跟原裝兩槳有乜大分別?

网友:
有区别的,那就是3副小尾巴只能炸了2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三尾槳是否好一點?跟原裝兩槳有乜大分別?

按照之前飞过的模友所言,同样的桨叶,三桨版的尾巴会牢很多,侧滚时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