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练习时头脑应该怎么想的助于飞行

楼主(2008-04-08):
对头练习时头脑应该怎么想的助于飞行

网友:
我的一个有效的办法是:
眼睛要一直看着机罩的尖端.
飞的时候要假想自己在飞机里面会怎么控制.

网友A:
根本不能用脑子想

是慢慢练习,积累条件反射。

网友:
我的经验是飞机往那边飘就往那边打,久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慢慢练习,积累条件反射。

网友B:
每次都要练到脑子麻本为止... 模拟器上飞20分钟以后就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慢慢练习,积累条件反射。

  我也是这样,任何动作只要去想就危险了

网友:
我也是,只要想就炸机了,不过不经大脑地操作就一点事都没有,呵呵

网友:
可以这么想:把控上的副翼杆当撬杠,机身右低左高,那么副翼杆往右打,机撬就正了,依此类推。

网友:
对头很容易飞,.首先需要稳定悬停才能控制它,当然飞机不会稳定的,在方向不动机头对自己的情况下,眼睛余光看大桨,大桨往那侧倾斜就副翼往相头一侧打,这样至少保持了飞机在空中的平衡,机头对准自己,让飞机在下风区对头,飞机头部对上风区,这样很多的时候飞机会往后飘只需要轻微推点前进就可以,不要开始对头就操作者面对上风区,那样很容易在风吹动飞机更逼近自己的时候错舵更尴尬的局面,这个是自己的一点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都要练到脑子麻本为止... 模拟器上飞20分钟以后就会产生这种"奇妙"的感觉了.

同感!建议每次训练到一小时左右。
     大脑不麻木说明还在想,这在实际飞行中是危险的。

另外,建议模拟时将DR设成120%~140%,设成+30%左右,这样模拟器的机机一下子就变得灵敏很多了,这时再来训练直到自己可以很稳地控制机机后,

你会发现再使用较柔和的设置时机机动作很慢,你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即使偶尔错舵也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

网友:
要练到不用刻意去想就行了``````````

我之前没懂对头是也是``在平时没飞机和遥控在手时,通过想象来练习``````````那时候还是通过对尾来想到对头的``

后来用了模拟器,就直接从对头去判断手该做的动作``所以这是要个时间来练习的``````````

网友C:
先心里默念飞机往左偏就往左推杆,往右就向右推杆,往你自己就像自己推杆,远离你就像前推杆。等记熟了就开始练青蛙跳

网友D:
假想自己在飞机里面会怎么控制

网友:
不管机头朝哪个方向,始终要非常清楚哪边是它的左腮,哪边是它的右腮.这个不搞错就不会错舵了.

网友:
还有一点点感受:
天天练对头的时候,有时会觉得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个时候不要担心, 你的条件反射在已经在慢慢建立了, 只是你自己都没有感觉到而已.
所以, 坚持练习, 到某一天的某一时刻, 你会忽然感觉到, 咦, 我会对头了!
是的, 这是一个顿悟的过程, 但是是建立在无数枯糙(甚至绝望)的分钟(小时)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假想自己在飞机里面会怎么控制

同意这个观点.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就好飞很多.
不赞成"站在飞机外面看机体的运动"来控制.

网友:
条件反射是在不断的练习中积累的
不可能在飞行的过程中用大脑“想”
简单的打个比方 不太会打篮球时 运球到对方的面前总会先“思考”一下怎么转身 怎么变向
但是在熟练了每个技术动作之后 就变成了条件反射 进入下意识 形成条件反射
就不需要实时的每一步都要用大脑去“计算”了
在模拟器里不停的练 练 练 练到呕吐 练到抽搐

勤 耐心 没有所谓的捷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心里默念飞机往左偏就往左推杆,往右就向右推杆,往你自己就像自己推杆,远离你就像前推杆。等记熟了就开始练青蛙跳

好方法

网友:
尽量往远处看(背景),不要盯着直升机。休息几天,会疯的。走火入魔:)

网友:
只要是还需要去“想”的动作我绝对不飞真机

网友(2008-10-24):
还是需要练习模拟器才行,不过奇妙的是,当你连续几天练习模拟器都没有进展时,休息几天,再练习,你会发现你的条件反射会比之前熟练了。

网友:
炸了就换了你!!!!!!!!!

网友:
只要知道怎么打舵,接下来就是练习模拟器,没有捷径。练习5分钟,休息5分钟,很有效。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大脑疲劳。

网友:
要练到条件反射很自然地打舵才行,如果打舵还要想那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