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做一个经摔的泡沫机,CAD概念草稿

楼主(2008-04-08):
受到xiaomao之“不死鸟”系列飞机的启发,准备放假后做一个类似的经摔的泡沫机。
以QTR91为蓝本,按比例缩小到2/3,用CAD建了个模型如下。飞机翼展1040mm
机翼准备用泡沫热切割成型,碳管加强,蒙玻纤布。
机身分三块泡沫板,中间板装
电机
、电调、
电池
、接收设备,用碳板加强;两侧的板起装饰保护作用。制作时三块毛胚合在一起,从两个方向热割,最后用锉刀砂纸磨圆。蒙绢。
尾翼用6mm EPP,刀片切割。
包含起落架
这架飞机翼展1040mm,重量应该比一般的泡沫机重,请教各位应该选择用多大的动力装置?

网友A:
仓身要再肥一些,以便掏空了放设备。哈哈,是沙发?

楼主:
机身左右板
机身一共3块板组成,前面图显示的是中间的一块,计划像板身商品机那样安装设备,并且用碳纤维板强化。这块板的左右两侧还有板,覆盖住中间主板,搞成舱身的样子,根据需要镂空。电调和电池的散热要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B:
期待成功,并发制作图片

网友C:
有点像喷火机

网友D:
适当的加强无论对于新手还是老手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把练习机做成装甲车那就没多大必要了,毕竟强度和重量是飞机上的一对矛盾。技术的提高是最好的选择,多加练习哟!

网友E:
建议把主体结构做强,在易维修的区域安排易损的吸能区。

网友F:
不如搞成中置桨,连桨也炸不坏

网友G:
兄弟,我新下载了个autocad 2006 找死都找不到能用的算号器。
你用的是2006么?有破解文件么,能否给一个给我啊?

楼主:
我用Unigrapics NX4打开autocad文件。现在出NX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