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MA该音频线玩模拟器的教程?

楼主(2008-04-08):
说有LAMA的控改音频线的教程啊!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

网友A:
就接ppm 与地线就行了,其它部分去掉

网友B:
我这样改了,也映射成功了,但飞机乱飞,不能控制是什么原因?

楼主:
买东西麻烦,好象有直接改音频线的吧

楼主:
用USB的话只要连2根线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