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是怎么找到ENC-03陀螺仪芯片的

楼主(2008-04-08):
Google上都搜遍了,中发在线也找遍了,都没有找到。
或者找到的价格也要100块一个,实在觉得亏。

最后没办法了,只好用拆的了。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aac0b7c869f87d14855ebb14762dc36.jhtml

在淘宝上找到了一家可以只但卖LAMA 控制器的3合1部分的,里面包含了那个陀螺仪芯片。也才100块。
于是订了3个,还没拿到货,不知道能不能用。

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难找啊,AD的微机械陀螺仪芯片倒是有现货,可是要300块。

有没有人有渠道能给大家联系到一批便宜点的ENC-03啊

楼主:
补充一句,别的类型的陀螺仪倒是有,10块一个,白菜价。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d81cfc6c7c5fd.jhtml

松下EWTS82微型水晶陀螺仪元件
我买了10个,还没试验好用不好用呢。

网友:
只有AD的有实性

楼主: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4aac0b7c869f87d14855ebb14762dc36.jhtml

刚才的这家,后来和店家商量后可以卖坏的3合1控制板,上面的陀螺仪芯片是好的。
30块一个,回家自己拆。
看看有没有人要?我是又买了5个。
这回做3套3轴控制的都够了。

网友:
楼主想做自动平衡仪?

网友A:
你找的芯片应该是 日本 京瓷的 芯片上的不是型号!停产了,有新型号。你搜 压电陀螺传感器。日本 京瓷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芯片应该是 日本 京瓷的 芯片上的不是型号!停产了,有新型号。你搜 压电陀螺传感器。日本 京瓷一模一样的。

我也不知道muRata是不是日本京瓷,但那个ENC-03的型号还是在销售的,已经出到ENC-03R了,以前的M不推荐了。
http://search.murata.co.jp/Ceramy/CatalogAction.do?sHinnm=?&nbsp&sNHinnm=ENC-03R&sNhin_key=ENC-03R&sLang=en&sParam=ENC-03

不管是哪家生产的,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2008-07-21):
要买ENC-03的找我

要买ENC-03的找我.QQ:274399405 手机:13751762759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f79cf30a1952d50d4ce7aab017cdb11.jhtml
这不就是么    45一个

网友:
楼主想做自动平衡仪

网友(2008-11-25):
enc-03

45.00  ENC-03JB   05+  新  enc-03rc  60.00   06+ 新   QQ 276876266

网友(2009-04-23):
我们有村田陀螺仪ENC-03R ENC-03M

深圳村田发电子有限公司是日本村田MURATA的代理商。主要供应以下产品:
1:村田 电容器 (陶瓷电容、安规电容、微调电容器);

GRM155R60J105KE19D系列;DEBE33D472ZA2B系列;TZY2Z060A001R00系列。

2:村田 电阻器/热敏电阻 (温度传感温度补偿用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微调电位器);

NCP15XH103J03RC系列;PVZ3K103E01R00系列。

3:村田 线圈/延迟线(贴片绕线电感、贴片积层电感、贴片薄膜电感)

LQH43CN100K03L系列;LQG15HS2N2S02D系列;LQP18MN39NG02系列。

4:村田 静噪元件/EMI静噪滤波器 (磁珠)

BLM15BB750SN1D系列;BNX002-01系列。

5:村田 振荡子 (陶瓷振荡子、表面波振荡子)

CSTCR4M00G53-R0贴片系列;CSTLS4M00G53-B0插件系列。

6:村田 通讯设备用滤波器 (射频/局部用)

SAFEB942MFL0F00R14系列。

7:村田 高频元件(同轴接插器)

MM8430-2610
MM9329-2700
系列

8:村田 高频组件 (射频二极管开关)

LMSP33CA-465 LMSP33AA-696 LMSP33AA-298
等。

9: 村田 传感器元件(压电振动陀螺线件)

ENC-03RC
ENC-03MA

我们在深圳和香港分别有一个产品库,拥有大量 村田 现货,供货周期在1-3天;订货需要5-6周。产品质量可靠,绝对是原装正品货。如质量问题30天内免费退换货。

深圳市村田发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Cuntianfa Elecrtonics Co., Ltd
联系人:朱斌
手机:13632701009

总机:0755-82129816
直线:0755-61657109

传真:0755-8212858

邮箱:zhubin79@126.com
MSN:hwzhubin@163.com
QQ:418687999

公司网址:http://www.cncuntian.com
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国企大厦永富楼2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