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的亚拓RCC-6SX充电器

楼主(2008-04-08):
还没用先上图。有用过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流

配件还是挺齐全的。

充电器

电池平衡器

用这个接线,不知可不可以同时充两个3S1P的电池。

网友A:
看上去还是B6 Clone

上面的转接板不可以同时2x 3S, 需要自己转一个转接线,充电线串联+平衡口串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B6 Clone

上面的转接板不可以同时2x 3S, 需要自己转一个转接线,充电线串联+平衡口串接

那看来还是要自己动一下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用先上图。有用过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流

配件还是挺齐全的。
充电器
http:// ...

那就失去了“平衡”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失去了“平衡”功能了

:funk: 不会吧?

网友:
可以平衡6S的充电器肯定可以同时平衡两块3S啦!你将两块3S接成一块6S就行啦!(原理上接)

网友:
好漂亮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还是B6 Clone

上面的转接板不可以同时2x 3S, 需要自己转一个转接线,充电线串联+平衡口串接

好像可以的吧,我曾经用2个3s的串联然后接到平衡器上,平衡器的6个灯全亮,不过没有接充电器。

网友:
这类充电器必须接主充电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