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32G芯片无法调电压!!!

楼主(2008-04-08):
自己以前弄了个 332G芯片的
充电器
正常使用中 最近把手上剩的又拿出来 想再做个 这次只用了控制板部分 刚做了一个单元 但是这个单元的电压始终无法用那个电位器调整 调电位器 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搞了大半天也不知道那出了问题 望那位好心人指导一下!!

网友A:
原因很多,重点检查MM332G集成电路。另外,这个充电板有些需要启动一下才能使用,如果不启动,输出电压只是2V多点。启动方法是:在输出端瞬间接一下待充电池(锂电),然后再断开,此时就正常输出了。

楼主:
启动输出倒没什么问题 输出端的电压都在4。2以上 就是无论怎么调电位器 电压都没反映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重点检查集成电路各脚电压、PNP三极管、还有电压调节电位器,再就是检查电路板是否有短路或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