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汽油O艇的改进设想

楼主(2008-04-08):
我有一艘26cc的小松O艇,老是出现浆叉和轴架之间的尼龙垫片磨损,开始以为浆叉后端平面和浆架铜轴承平面不光滑造成的,经过多次平面抛光,问题还是这样,故此非常困惑!
经过多次考虑,想用5*10的平面轴承代替尼龙垫片,一方面减少磨损,另一方面减少摩擦力,可以增加转速,提高航速。但是有点担心航行时通过轴套的进水量会加大。
在此先向O艇高手请教一下,这样的想法可行不可行?

网友:
没问题。不过要注意防锈。如果发现平面轴承磨损了可能就是压载太大,这样还是用回塑料王垫片比较好。是塑料王不要用尼龙,尼龙不耐磨。还有软轴不要索得太死,留0.5~1mm长度比较好。

网友A:
安軸有二个方案!
1)軸顶机器接合必头(軸尾留3-5m.m.空間),由机器軸丞承擔压力.
2)顶尾支架的压力片组合(先一片金钃介子,後一片特富龙介子,(用尼龙垫片也成)再一金钃介子,再一片特富龙)其4塊就能形成自転形態來減至最低的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一直以为那是尼龙的垫片,原来死塑料王的。多谢指教!
哈哈,原来可以的,我来试试。
平面轴承每次跑完以后把轴承浸在机油里面,防止锈死。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C.K.Y.的指教!
方法1:我的船靠浆叉传递压力到轴架的,轴承无法受力。
方法2;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想试试,应该有效果。

网友A:
对了!
尚欠一片

网友D:
因為我無鐵佛龍戒指 哭

网友E:
原帖由
IMATs
于 2008-4-9 01:38 发表
因為我無鐵佛龍戒指 哭
大哥,那个不叫戒指
叫介子

网友F: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