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夫大哥请进

楼主(2008-04-08):
村夫大哥您在“ Carolbox
模拟器
V3_1的电路图和PCB”发布的HEX文件是不是有问题?
我把您提供的G2XTR程序写入V3.1的CarolboX,为什么连上电脑之后之后,电脑中的游戏控制器没反应了,G2也不认Carolbox了
源代码我正在看,知识水平所限,看不太懂
最近正在学习单片机,就想DIY您发布的Carolbox当作练手了
望不吝赐教

楼主:
斑竹内,苦等中......

网友A:
固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早先用这个固件烧写过很多板子.
我手上还有几片空板子,你有空可以拿去 DIY, 还有一些带零件的板子,也可以DIY .
都在北京,有空多交流

楼主:
我再试试吧,我将源代码中的“CHAP-9.C”替换成“复件 CHAP-9.C”编译通过后形成的HEX文件写入后,电脑控制面板中的游戏控制器能够正常出现四轴四按钮的游戏杆,但是对4VF的操纵没有响应,谁不是源代码中的PPM信号处理部分被屏蔽掉了?
我在丰台,呵呵,常联络

楼主:
刚刚试过,还是不行,村夫大哥那再发个固件程序给我吗?
zsw78_78@163.com

网友A:
邮件已发.
你试试看吧! 大部分应该是完整的. 我以前的机器在恢复硬盘的时候,选错了分区,把我的一个工作区覆盖了.
丢了几年的东西.

楼主:
搞掂!谢谢村夫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