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己经换了几根尾管了,硬没搞懂它两头的缺口和园孔有啥用?有知道的朋友请说一下。

网友A:
缺口是,伸缩缝吧~
那个孔,我也不晓得~

网友B:
装皮带的吧

网友A:
汗……这个也保密~~我汗呐……

网友C:
我也想搞懂,估计把JJ上的东西都搞懂了可以设计飞机了

网友D:
那各圓孔是裝朔料尾波箱用的金屬尾波箱用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金属机,感觉尾管任意方向都能用。

网友F:
槽口是用来定位的,圆圈没多大意义

网友G:
缺口是用来定位的,尾管架里面有个突出的台阶让尾管不能旋转。
那个孔也是起定位的作用,塑料微波箱定位的,金属的都取消了。
我一开始也没弄明白后来网上查到的。

楼主:
突出的台阶?我的好像没有,可以团团转。

网友F:
在夹管的下面有个控,拧个螺丝上去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H:
我想尾管应该是在加工过程中用的,实际没有什么很大用处

网友I:
长知识了!

网友A:
抄收了~看来我理解错了~

网友J:
11楼的完全正确,金属、塑料版的都拆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