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亚克力怎么卖的?最新价格有人知道吗

楼主(2008-04-09):
4MM厚的一张是多少钱呢,我找了一家店居然说要200元 ,听说一公斤才17啊,那老板还说国产不按斤卖,黑死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呢,应该不贵的

网友B:
不贵了··一般都20多元一斤的

网友C:
这价格可以了!

网友D:
我想买亚克力管啊!那里有卖呢??//??/谢!

网友E:
你要多粗的管

网友F:
你一张是多大的, 这个价可能差得不算太多

网友G:
我见有的小料卖2元一斤

网友H:
成品板一般按平方或张计算价格,只有小料是按斤算的,有点类似废铁的道理

网友I:
200快 叫他去抢好了

网友J:
广告材料批发商店有售!曾打听过价钱:长2米,宽米,厚8毫米,约390元。不知有多重?

网友K:
市场卖的亚克立板常见的尺寸是:1220*2440MM和1500*2550MM。厚度有几个经常用的规格如:3,5,8,10MM等等.
市场上还有一种"有机板"(经销商就是这么叫的),也是无色透明的(或者带颜色)但是这种板很脆,雕刻机不能加工这种板(粘刀).光洁度也不如亚克立板.它的尺寸多是1000*2000MM.厚度也有几种.
大家千万不要把市场上的所谓"有机板"当成亚克立啊.

网友L:
那到底是什么价格啊?

网友M:
透明板大概有三种,gp-ps pmma pc
gp-ps 苯乙烯,应该是最便宜的,融化温度200度左右
pmma 压克力,价格居中,融化温度240度
pc 聚碳酸酯(阳光板),最贵融化温度超过250度

网友N:
20多一公斤都是质量一般的,好的要3、4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