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325~~~胡搞瞎搞版~~~

楼主(2008-04-09):
新版的325好飛~~~相信許多人都試過了~~~

我們這裡也試過了最原本的11.1掛16T~~~(很爽)

在來是極限的14.8掛16T~~~(爽到不行)

但~~~我們這的飛有實在不滿足~~~又搞了新的花樣~~~

把新版325~~~自己DIY~~改成500規格~~掛390獎

飛過以後~~~~~~(爽爽爽爽~~~~~~無法言語)

改裝規格如下~~~

1...325主體(原3層側板.電池版...腳架..十字盤)

2...500V2  旋翼夾(止推)  中聯

3...502舵機

4....500馬達~~~1060KV

5....500V1短版尾管...皮帶

6...500V2~~~尾玻箱整組(4MM尾軸)+DIY螃蟹爪

7...亞牌尾旋翼片

8...尾伺服~~~JR   8915

整機含2顆11.1  25C電池~~~不到1400克

飛起來~~~~剛新的325一樣~~~~~~噴噴噴~~~~超爽~~~~超安靜

网友:
漂亮~!喜欢DIY~!看见很多大米~!

网友:
我过台湾一定抢!!

网友:
高!习在系高!!你太有才了。。。。

网友:
尾管没有加长?

网友:
这么轻的500,翼载荷很低,机动性肯定好。
俺到有个想法:在现在轻量版基础上只将尾管和皮带加长3CM,直接上360桨,用4S25C,电装不变,斜盘舵机BEC用6V。估计重量不会超过1000克。翼载荷也很低,机动性不会差。而就机身强度来说是足够了。老大可以试试,或许可以出个改装件。

网友A:
我晕,能这样自己改吗?不怕高速的时候射桨?

网友:
恩......sjm樂高積木.....低唉歪......所有系統都能結合.....樂趣不同.....另一層境界....呵呵....真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能这样自己改吗?不怕高速的时候射桨?

強度夠......不會射....玩sjm至今從300pro至500v2pro大小雞雞........不曾射過

网友:
呵呵.....這台變種機.....等老大的500新中聯到位....就更棒了....502舵機就會更有效率

网友:
我也回家换个16T的试试!

网友:
会玩,一副机架两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