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中立点怎么调???

楼主(2008-04-09):
要是按照亚托说明书上说的舵臂和尾连杆成90度,尾桨螺距为零,一飞起来明显就打转阿,是不是要飞起来调感度调到不打转再锁定?

网友A:
请教问题,首先要说明装备情况,再说明故障现象,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帮你找到解决方法!
再就是多用搜索功能!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的陀螺仪是SKYARTEC SKY-500,听说401不用怎么调就自己可以锁尾,我那个好像不行啊。

网友B:
我以前也遇上这样的问题.但得到各方面的模友支持.我的解决方法是把舵机往前依抓个旋停的中立点就解决了.但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