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反向问题

楼主(2008-04-09):
刚买的普及套装(辉盛小铃铛(2408-21) + ELE 18A)+天飞6A,接上后发现油门反了,推油门电机不转,拉到底电机转速最快,而且行程很小,只有油门底的一小段有效果。
遥控上的反向开关没有错。玩模拟器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普及型电调是不是有问题。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啊?

网友:
你把3通道的油门反向开关打到上面试试。

楼主:
搜了一下,有人说把遥控反向。
那行程如何调啊?哪位大侠有没有这个电调的说明书啊?谢谢了!

楼主:
查到了,等会儿试试。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用非电池的电源供应器,我刚才就是用的电源供应器,有过流保护(电压电流可调)的那种。没有任何问题。我想这个应该可以用吧。

电调参数:
自动断电保护电压为:5V(2CELL锂电)
7.5V(3CELL锂电)
持续工作电流:15Abbs.5imx.com `/g2v:a3w
最大电流:18A(不能超过5秒)!t;H.a:c:e3s.X0m
温度自动保护为:110℃

使用方法: bbs.5imx.com/O*G9?"_)?5|%_
1:打开遥控发射机,推油摇杆到全开最大油门。 8\/?#K!R+i"P
2:接上主电源电池,打开接收机开关。 *E-t(g,C)U*F8k N't7Z
3:等5秒。 )h*q#e)f;C0H%m
4:5秒后时你会听到“哔”声。
5:快速推油门摇杆到“全关”。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D;^#D)U)|*S1^,i3m
6:你这时会听到2声“哔”。
7:此时刹车功能已关闭。 (p,k)b$]9b/\/c#c&I#E
*刹车动能设定会记住,即使关闭电源,如果要打开刹车功能,则再重复以上(1-7)的动作。
如果刹车功能是在工作状态,则调速器打开时会发出“哔”,反之则会发出两声“哔”。
**注意:不得接电调到任何非电池的电源供应器上,接反电池极性时,严重时会烧坏电调。
**请不要擅自去除附带的铝合金散热片。

网友:
我也遇上了这种问题,应该是电调的事,用FUTABA的伺服反向功能,REVR也不行,用你的方法也不行,可能不同的电调有关系,,正试着,有结果再传

楼主:
HANK6267,我今天又试了,把发射机油门反向,(futaba)类的遥控器都必须反。按照上面说的设置电调就可以了。没问题,行程也正常了。
感觉这个电机实在是效率太低,我空载最大油门,8.4V 电源,电流2A左右,居然过不到一分钟停机,摸电机巨烫。

网友:
我也找到原因了,就是反向了,我调错通道了,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