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无刷电机大小和kv 跟船浆的关系是怎么选择?

楼主(2008-04-09):
又开始热了  又准备弄船了    以前弄的设备都不怎么样  这次准备一次性弄个全套 但是浆和电机和船大小的关系 到底是咋个配置的

还有我要3650电机  120A调    已经软轴全套包括硬轴段固定架   吸水舵 天线座 等等电用的船的全套零件装备 哪些朋友那里东西齐全可以联系我

QQ:121489665

网友:
是怎么选择?

网友:
朋友你这样搞吖`~~准备三千到四千左右吧~~

楼主:
要不到哦   电机今天淘了个 3650     120元
星星的125水冷电调200多点
电子设备舵机电池这些现成的
机械设备嘛  软轴 轴架 水刀 300元 应该可以搞到

就剩下船壳了  玻璃钢虾   正在翻模中

所有东西 应该在1000元内

网友:
飞机高手不小心问出超高难度问题啊!

先说说你淘的电机多少KV,船壳壳多大,啥电池……

不懂,学习雷锋同志助人为乐,顶一顶

楼主:
水爬兄  我可是很虚心的在学习的哦

3650电机KV 4400   船长可能在60-70左右 电池肯定是锂电了三  那么多不拿来用可惜了

网友:
飞机很多外转可以用得上得哦~

楼主:
外转 KV 太底了  还不好散热 水冷也不好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爬兄  我可是很虚心的在学习的哦

3650电机KV 4400   船长可能在60-70左右 电池肯定是锂电了三  那么多不拿来用可惜了

我是没经验,不过建议用你的玩飞机手段来测量一下,试试带一个五寸桨(5030 或5045,大约相当430~431的桨),7.2~11.1V看看电流和转速多少,以及电池放电能力能否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转 KV 太底了  还不好散热 水冷也不好装

爬哥從來不用水冷的,外轉字

楼主:
还是很迷茫

网友:
看来还要继续审问
7.2V还是11.1V?电池多少C的?

楼主:
11.1V           船长54CM              要弄好了哦  上漆ing

水爬兄弟 那儿有软轴和舵系??????

网友:
11.1V  直径三十一二的桨可以跑起来了,能不能上直径三十五六的桨或许要看电池能力了。
软轴和舵系谁有卖不知道,帮顶就是了。

网友A:
没错,这个电机在我跑虾的时候是用10s镍氢配432浆,速度到80这样,一般玩船就不需要到这个速度了,32大小的浆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这个电机在我跑虾的时候是用10s镍氢配432浆,速度到80这样,一般玩船就不需要到这个速度了,32大小的浆合适了

我就没想通 你干嘛给他打2个眼呢??

网友:
因为没打眼的话就不会到你手上了

打眼是为了取东西, 这个电机 刚买回来时就发现摇晃起来有声音,就判断里头一定是有东西脱落了, 当时前后盖都封得很死打不开,唯一的办法就是打孔, 之后正如我判断确实有颗金属掉出来, 原来电机转子轴的金属环.  本是该套着轴的, 估计是生产的时候就掉在了里头没发现, FSD 生产线真的太大意了

楼主:
你幸好没把线圈打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