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前辈我的lamaV4前后不受控制

楼主(2008-04-09):
如题 各位前辈哪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LAMAV4 可以左右 就前后不能控制 过去可以前后控制 现在不行了

楼主:
谢谢 可以左右 舵机也有反应 有什么简单的检测方式吗 多谢啊

网友A:
检查舵机与斜盘之间传动部分

网友A:
检查升降舵机(前、后),方法是将四合一上的舵机插头换位实验,如果还没有反应就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谢谢 回去马上检查下 ^_^

楼主:
谢谢前辈 毛病找着了 坏了一个舵机 这舵机这么脆弱呀 哎 有办法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