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4-09):
请问有刷的540马达,翻译到无刷的应该选用什么型号啊?谢谢!

网友:
看看这里

http://caihongz.diytrade.com/sdp/85838/2/pd-102732/280250-51426.html

楼主:
哦,忘了说,要选用的是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飞固定翼。

网友:
不敢称高手,但有过好几架540级的电动机,也该过几架。

2040内转子 KV4200 配减速箱 9X6的桨 11,1V电池。
2314外转子 KV1100 9X6的桨 11,1V电池。

网友:
呵呵,菜鸟,菜鸟,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沒用過540的碳刷^^
不過你可以查一下540碳刷最大功率多少
就可換用相同或略小功率的無刷馬達
低KV的2314應有150~200W的實力

网友:
380级,180W
540级如果指尺寸,是B3650-3688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用過540的碳刷^^
不過你可以查一下540碳刷最大功率多少
就可換用相同或略小功率的無刷馬達
低KV的2314應有150~200W的實力

我觉得可以用比有刷功率稍大的无刷。
同样重量的无刷马达,功率往往比有刷大了一倍以上,而我们改无刷的目的,一是加强动力,二是减重。

楼主:
谢谢大家,后来我选用3542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