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陀螺仪是放上面还是下面啊?

楼主(2008-04-09):
我看到的所有原厂安装说明都是倒着安在下面,可是我的450SEGF尾管固定座的下面是凹的,不能粘两面胶,好象只有粘在上面啊。。。

网友A:
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不就行了

网友B:
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是可以的,不过原则的尾管就比较难看了,logo反了,不过不影响性能,外观差点,其实不用反过来也可以装的,你可以照样贴双面胶来贴,然后再用一个魔术带加强就好了,非常紧的,不用担心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不就行了

反过来装岂不是违背了亚拓的本意,因为logo都反了,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是可以的,不过原则的尾管就比较难看了,logo反了,不过不影响性能,外观差点,其实不用反过来也可以装的,你可以照样贴双面胶来贴,然后再用一个魔术带加强就好了,非常紧的,不用担心会掉

我觉得放上面放下面都得用扎带或者魔术贴扎一下

网友:
我用GM730厚度小放上面了。

网友:
放下面相对安全吧

网友C:
我以前认为放上放下都一样!
直到有一次,炸机,平衡杆把陀罗打散了,才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时还是TELEBEE 呢,便宜,401就不合算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认为放上放下都一样!
直到有一次,炸机,平衡杆把陀罗打散了,才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时还是TELEBEE 呢,便宜,401就不合算拉!

你是说放下面会比较好是不是?

网友:
放下面安全

网友:
尾管固定座反过来装对的,当然尾管上的logo也反过来了,但是,等你倒飞悬停的时候看就是正的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