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X熟悉ARK X-400 CCPM电直么?

楼主(2008-04-09):
都说很多部件可以和其他的比如亚托的换用,如何个用法呢?
比如旋翼头,是不是就只能整个换?主轴也得换亚托的?然后齿轮、主轴固定轴承都得对应的换?
还是说具体某些部件可以直接用亚托的换上就好了??
不吝赐教哈~~正在装一台X400,但是配件确实不多了,得琢磨琢磨如何弄了,嘿嘿

网友A:
我也有一台X400, 不过不打算搞配件了, 再炸就换T-REX 450 SE V2了

网友:
我没听说过

网友B:
十字盘以的部分和YT的不通用(除大桨夹和横轴外)。加长尾管可以用325的大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