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

楼主(2008-04-09):
今天飞机不知怎么突然失控 上次非都是好好的 只是隔了2天没飞 今天非时突然失控 好在飞的低 没什么损失 一开始接电池上电 没反应 电调没声音 舵机没反应 反复插拨电池几次 电调有自检音乐了   可是 平实都是一接电就有音乐的  现在接了电 要等3秒才开始有音乐 于是出现刚才一幕
不过我们这这几天都受潮 空气很湿 墙上都有水  电视电脑开机屏幕都湿糊的  要等几分钟才能清晰 不只是受潮的原因不

不知什么原因   YT450SE 450XL+35X     JR9X2  不知是电调的原因还是接受 或发射?

网友:
很有可能是插接件接触不良。你把T头上的两个弹片往外拨一点,在试试看。

网友:
t插的接触关系,我也碰到过/有些t插的大小口径不一样的.

楼主:
T插是哪个位置

楼主:
我换了2快电池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