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做1克左右的电机架,轻,结实,制作简单.想做F3P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8-04-09):
首先说明一下
本人做的不是F3P
但是觉得这种安装方式很合适用在F3P上
而且3D机上同样适用

我用的是XXD2208
首先要改装一下电机
要让轴从屁股出来

但大家一定会问从轴从屁股出来后还怎么用C型卡簧定位呢?
别急
方法如下:
浆保护器 + 一小截笔芯定位

笔芯软,不耐磨
但是电机转起来以后浆的力量是将轴往前拉的
电机对笔芯压力不大
而且笔芯是跟着轴和轴承一起转的
所以根本就不用考虑笔芯磨损的问题
如图:

然后
找4片5MM宽的玻纤板
(玻纤板的宽度和KT板的厚度要一至,这一点很重要,)
至于玻纤板哪找就不用我教了吧?
相信废旧电器大家都是有的
在每一片的玻纤板的一头钻上孔

(图片暂缺,改天补上)

将钻好孔的玻纤板用螺丝装电机上

(图片暂缺,改天补上)

再用玻纤胶带+泡沫胶将玻纤板固定在机头
(机头装电机的地方,KT板一定要切平整)

好了
轻巧结实的电机架就OK了
至于结实大家就更不用的担心了
照片中的机机已经经过几十个起降的飞行
其中还曾失控鸡头砸地```
现在机机仍然在服役
其实这样的安装方式在强度上已经大于机身本体了
继续加强也只是徒劳
除非你想机机炸个烂碎
可电机还牢固的连接在机身上

网友A:
不错的说

其实笔芯定位没什么必要

改天试试

网友:
这个办法太棒了,谢谢楼主。

网友B:
已经在MX3G看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说

其实笔芯定位没什么必要

改天试试

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试着想一下
如果没有那一小截笔芯的话
在静止或者飞机关了油门滑翔的时候
转子和轴都会向后移动
可能导致的后果是轴承从轴承套中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MX3G看了。呵呵。

我发的

网友:
在标题上看以为是做1克的电机    哈

网友C:
够结实么?

网友D:
我之前那架F3P,把热熔点在电机架上,然后加粘纤维胶。只是没把电机倒过来。我用的是22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结实么?

绝对够结实
那样的安装方式在强度已经大于机身本体了
继续加强也是徒劳
除非你想机机炸个烂碎
可电机还牢固的连接在机身上
不过要注意一下玻纤板宽度度和KT板厚度一至
而且安装电机的那个地方要切平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那架F3P,把热熔点在电机架上,然后加粘纤维胶。只是没把电机倒过来。我用的是2204

我是想告诉大家其实用单独的4片玻纤板就够结实了
主要是取材容易
制作简单
比起成品电机架在安装上更方便
比起DIY的整体的电机架制作上更简单

网友E:
(要让轴从屁股出来)为什么?

网友:
不错的办法 要是电机厂家出厂就这样设计 就更方便了

网友F:
是个好方法!不过好像有前面上螺丝的电机卖的,电直上用的都是那种,那就不用改电机了

网友:
又学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让轴从屁股出来)为什么?

因为把4个小玻纤片装在电机和浆之间的话受力小

网友:
不错。。。研究研究

网友:
好创意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个好方法!不过好像有前面上螺丝的电机卖的,电直上用的都是那种,那就不用改电机了

自己改也不是很难

网友(2013-01-20):
很实用的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