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牌电池的问题,大家都进来看看...

楼主(2008-04-09):
上次K牌电池公开征集测试的时候购入了一块20C的2100mah的电池。用下来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动力十足。但是这几天碰上了这么个郁闷的事情。3S中的1S回压夸张!这块电池我基本都很舍不得用,到目前为止总共就用了22个充放。

先来看一下充电前的电池电压:3.74v、3.83v、3.80v。

插到我的G2充电器上,G2的电压显示不准是众所周知的.... 显示为3.69v、3.81v、3.74v

选择1A的电流进行充电...

现在时间是上午11:12分,由现在开始充电...

OK, 现在时间呢。14:14分,已经充了14:14 - 11:12 = 3个小时零2分。其余2S都充满了,电流为0了,但还有1S在用0.3A的电流充!

好了,现在拔下电池。测一下现在的电压是多少:4.14v,4.24v,4.21v。在这说一下啊,我充另外的电池都正常,可以排除充电器的问题,这个G2我是仔细调过电压的。

OK,现在试着把这个“充满”电的电池放上一段时间。嗯... 现在时间是17:43,距离充满电时候14:14已经过了3个小时30分钟。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电池电压是多少:
那块一直没有充满电的电池是4.01v!其它两块电池的电压是4.23v和4.21v,和充满电时候的电压数相差不大。

如果照这样下去,我想这块电池要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不行掉了。我只用了22次充放啊... 虽然现在依然很暴力,但是电池容量变小了啊...

最过分的是因为这个问题,我发电池发回厂家,结果厂家说电池没问题,又原模原样的给我发回来了!

网友:
我也曾经有块这个电池,用了7次以后转让给人了,朋友说效果不好,商家说过放了。

我也曾经有块这个电池,用了7次以后转让给人了,朋友说效果不好,商家说过放了。我也是用g2充电的,也是调好电压的,难道g2和这个电不配合?

网友:
别的问题不说了,就一样——厂家服务差!!!

这样的电池能没问题吗?压降这么厉害,电池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A:
哈哈!我 的 K牌买了 3快全大肚了 。但冷了就可以回去了。这电池太差了

网友:
电池的问题不是小问题,大家用过K牌电池的说说看,看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某品牌电池放到,3.8  3.8  2.6,貌似比LZ的严重哈

网友:
严重关注 希望厂家出来说一下。

网友B:
K牌的早期产品买过,白色包装,明显比正常产品短了,也容易鼓包,不咋地,但是呢没有发过贴,觉得吃过点亏以后不买就是。
但建议楼主用万用表测,电量显示器也是不准的。

网友C:
又看了一遍LZ帖子,貌似没有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这块电池是当时测试的时候买的,那我估算一下至少也有5个月了,至于那个大肚子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我的在20个循环后就出现动力不够了,现在只能保证7分钟的悬停。(12C的)我的另一牌子的可飞13分钟。

网友D:
楼主呀,那个电量显示器,小数点在最前面时,才是真读数,你拍的有误,,只有显示4.XX时,才是真的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 的 K牌买了 3快全大肚了 。但冷了就可以回去了。这电池太差了

这个兄弟把你的电池拍个照片传上来,这么严重的问题也没见你联系过我们客服。请PM我你的联系电话。

K牌电池卖了这么久,也有很多兄弟在用,遇到的问题只要是联系过我们的,全部都给予了解决。

LZ的电池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是可以充到0.1A的,而且实测没有容量下降的问题,依然很暴力。我们在收到电池后也和LZ联系过。当时也和LZ说过这块电池已经过了质保期。过保的电池出现问题可以成本费用维修。

锂电的日常使用习惯和保养将直接影响到锂电的寿命,同样的电池有的兄弟可以使用100个循环,而有的兄弟十几个循环就出现问题。只要对锂电有了解的兄弟都应该清楚,没有用不坏的锂电,那个厂家敢保证说他的电池绝对不会出问题?既然我们选择了电池这个行业,我们将会对提供给大家的产品负责。但这个负责是建立在双方理解上的基础上的,因为你不能证明你没有过充过放。产品的好坏和口碑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出来的。

也请正在使用K牌电池的朋友说说你们的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K牌的早期产品买过,白色包装,明显比正常产品短了,也容易鼓包,不咋地,但是呢没有发过贴,觉得吃过点亏以后不买就是。
但建议楼主用万用表测,电量显示器也是不准的。

对,我用万用表测过.和用电量显示器测出来的差别不大.因为我是一面拍照一面测,所以用万用表的话不太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看了一遍LZ帖子,貌似没有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这块电池是当时测试的时候买的,那我估算一下至少也有5个月了,至于那个大肚子的,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对,在时间上是差不多5个月了.但是我原来只有这么1块20C的电池,所以平时基本都不用.到外场了才用.所以到现在为止只用了22个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呀,那个电量显示器,小数点在最前面时,才是真读数,你拍的有误,,只有显示4.XX时,才是真的读数

拜托,这位老兄.你用过电显没?电显是循环显示3快电池的电压的. "小数点"代表的是现在显示的是第几块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兄弟把你的电池拍个照片传上来,这么严重的问题也没见你联系过我们客服。请PM我你的联系电话。

K牌电池卖了这么久,也有很多兄弟在用,遇到的问题只要是联系过我们的,全部都给予了解决。

LZ ...

请教厂家,锂电放电应该放到空载或者负载几伏才不损坏阿?

楼主:
再补充说一下,这块电池我从来没有过放过. 每次都在>3.7v的时候就停飞了.

网友:
呵呵,LZ的这块电池就是我测试的。G2可以充到0.1A,电池使用时间长了有点回压是正常的。东西总是越用越旧。

5个月飞了22个循环,不知你平时是如何保存的?锂电的娇气是大家公认的,俺自己在使用的电池也有使用过六七十循环以上的,查2手交易区可以看到我前段时间开的卖电池帖。用了六七十循环的电池卖给其他兄弟性能基本都和新的一样。

我不去探讨你平时的使用方法和保养,我只想说这个电池质量相对于国内现有的电池来说还是很不错的,价格也是大众所接受的。遇到问题厂家没有回避和躲闪,而是就事论事都给予了解决。

你的这块电池如果想换电芯可以直接联系厂家,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就OK了。

网友:
k牌我也再用 过年买的,20c2200mah  但是最近才开始用,一块用了三个循环  一块刚用了一次。

让人比较郁闷的的是那块绿色的T插竟然有毛病.......
试机的的时候,老是接触不好,有时插上电池机子也没有反应。后来换了个T插好了。

性能用着看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