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001最近调不出ccpm...

楼主(2008-04-09):
各位都有一段时间了,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也调不出ccpm,是什么原因,原认为可能是接收插错脚,但各种插法都试了都不行,真是麻烦了,各位大侠有何高见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进入设置菜单,先调好斜盘方式(120度),再调舵机逆反开关,1001的接受1、2通道是副翼和升降,AUX1是螺距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