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助,丝锥断了,在盲孔里,咋办?

楼主(2008-04-09):
刚才攻盲孔,6mm丝锥,头锥,工件太重转移的时候没有捏稳当,搞落了,结果丝锥拽断了.有办法把它取出来吗?

网友:
一般用电脉冲打.或者用硬的东西捣碎.

网友:
呵呵,我功光轴导轨断了几个了,现在学乖了

网友A:
好简单的,做个像音叉一样的东东,正好可以放到丝锥的排削槽里,反方向就可以扭出来了

网友B:
我刚才攻丝,也把丝锥攻在孔里动弹不得了!不敢动了,一动肯定也会断。正在想办法中!

网友C:
用尖的小冲对作断丝锥的反方向轻轻地敲,要有耐心,一会儿就出来了。

楼主:
做个叉叉,丝锥是6mm的,.不晓得做的叉叉要好小!而且对材料要求也高,关键是丝锥断的时候正吃着力呢!其实我攻的丝也不少,也没有断过,也算是有点经验了吧,哎,谁知道把工件掉地上了!就这样把丝锥砸断了,同时还砸坏我一个价值10+块的防摔插线板.这个插线板质量还算可以,没有摔坏过,谁知让拓铁巴砸烂了...

网友:
看断的位置,一般可用螺母加三根钢丝反向退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个叉叉,丝锥是6mm的,.不晓得做的叉叉要好小!而且对材料要求也高,关键是丝锥断的时候正吃着力呢!其实我攻的丝也不少,也没有断过,也算是有点经验了吧,哎,谁知道把工件掉地上了!就这样把丝锥砸断了,同时还砸坏我 ...

不知道四毛有无小电磨和锥头的金钢磨头,在家庭条件下能够磨开M6吃紧断掉的丝锥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能确定就用一字起居一个,反正以后也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尖的小冲对作断丝锥的反方向轻轻地敲,要有耐心,一会儿就出来了。

人家可是盲肠末端哦!  怎么反方向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攻丝,也把丝锥攻在孔里动弹不得了!不敢动了,一动肯定也会断。正在想办法中!

功丝要不断反转断屑,不能图快。盲孔的最好退出清理屑末。重要的和太韧性的工件多磨小几把丝锥作一二三攻使用。

网友:
也遇到过,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攻丝,也把丝锥攻在孔里动弹不得了!不敢动了,一动肯定也会断。正在想办法中!

用喷火烧红退出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可是盲肠末端哦!  怎么反方向敲?

说的是敲打退转,偶然情况下凑效,吃紧断的都无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我钻孔\攻丝光轴断过几次,每次断我都车掉两三MM,再用钳子扭出,现在攻前我都预留几MM,以防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可是盲肠末端哦!  怎么反方向敲?

他说的也有道理,是敲断的地方,不是从孔的发面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四毛有无小电磨和锥头的金钢磨头,在家庭条件下能够磨开M6吃紧断掉的丝锥

电魔有的,金刚磨头也有,是30只一合装的,不过从来没有用过,想像不出来那一点点金刚磨头能够把丝锥磨出来 ,即便工具得力,我也不上心呀!.一共有5个螺丝安装孔,是溜板箱和大拖板安装固定用的.断的是中间的一个,初步决定先不管它了,等以后在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魔有的,金刚磨头也有,是30只一合装的,不过从来没有用过,想像不出来那一点点金刚磨头能够把丝锥磨出来 ,即便工具得力,我也不上心呀!.一共有5个螺丝安装孔,是溜板箱和大拖板安装固定用的.断的是中间的一 ...

开始用尖的那种磨,加水磨开最高速,顺着锥槽磨开。
这东西有用着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始用尖的那种磨,加水磨开最高速,顺着锥槽磨开。
这东西有用着嘿

明白了,真的很需要耐心哦!空了试试,应该可以,断锥长度大概15m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攻丝,也把丝锥攻在孔里动弹不得了!不敢动了,一动肯定也会断。正在想办法中!

我上次用手钻攻丝也是这样,没经验,继续回转,断了,好在有一小节在孔外,用钳子刚能夹到,竟然能很轻松的就退出来了,刚刚买了个进口的6mm丝攻要9元,不知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用手钻攻丝也是这样,没经验,继续回转,断了,好在有一小节在孔外,用钳子刚能夹到,竟然能很轻松的就退出来了,刚刚买了个进口的6mm丝攻要9元,不知会不会好点。

攻的时候只听咯吱一声,就卡死了!正反都动不得了!用虎钳夹在下面也拎不动,估计丝锥有点钝了,没怎么吃削,而是挤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可是盲肠末端哦!  怎么反方向敲?

在断丝锥的头上,对着断锥的边轻轻地反方向敲,用这种方法几乎每次都成功,不信试一下

网友H:
先功y轴,断了车掉一截改x轴,又断了,在车掉,改z轴

网友I:
长木匠短铁匠

引用 网友H:
先功y轴,断了车掉一截改x轴,又断了,在车掉,改z轴

林大夫这手艺....丝锥不对罢?换点好家什

另外说说楼主那个,如果是整体硬质合金的丝锥就只好拿去用电火花打,高速钢就简单,工件烧一烧也无所谓的话就架火烧烧,丝锥退了火钻个眼,攻反丝拧出来。不让烧工件就要找根硬质合金钻头和整体硬质合金反丝丝锥去搞断掉的高速钢。

还有些其它办法,硬质合金的丝锥断掉可以干脆砸碎它倒出来,然后原本M6孔扩成M8镶个套套啥的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J:

有创意,螺丝也带套!!!!!!!!!!!
其实攻丝还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攻丝的螺孔越小钻头的直径越向丝锥直径接近,钻孔太小的话很容易啃断丝锥的,可以找找有关资料参考一下
一般攻m6的丝钻m5~m5.5的孔,材料太硬的话不要钻太小的孔,断的几律非常的高哦

网友:
最近断丝锥,我问老段怎么办,他说,这个,基本上,很难!!……

网友K:
硬质材料攻丝不要按照表上标称的来,要增加0.2-0.4MM
攻M8的丝在45钢上一般钻7的孔。这样攻出的丝受力不错,也不容易断锥。
在铝合金上就必须按照表上标称的钻孔了。否则孔大了丝会被拉毛。

一旦断锥,如果不是必须的话,可以不管它,在它旁边钻另一个孔代替。
但如果必须取出来,我一般使用硬质合金钻头钻开。

楼上凡是讲到“做一个类似三条腿叉子”的朋友可能都没有实际试验过吧?
虽然丝锥上有三条排削槽,但太细了。叉子的结果就是断腿在里面或变形成麻花。

攻丝的时候最好喷点WD40,不是一般的好用。

大牙的“咯吱一声”表示你的丝锥该换了。但这种声音出现后卡死取出不难。尽量不要反方向试图推出丝锥,而是继续加力使其下攻,加力不能蛮,要柔着丝锥的劲来。大概右旋半圈,然后柔力反向退出。这是我在模具钢上攻了百十个M8盲孔的经验。
只断了一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I:

林大夫这手艺....丝锥不对罢?换点好家什

另外说说楼主那个,如果是整体硬质合金的丝锥就只好拿去用电火花打,高速钢就简单,工件烧一烧也无所谓的话就架火烧烧,丝锥退了火钻个眼,攻 ...

这是给你出的主意,呵呵,老林要是这个手艺给人家做手术的时候就是大腿改小腿,小腿改第三条腿了

楼主:
呵呵!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论坛牛人无比强.改日我多断几根,每位高手的方法都试验一片,然后就可以<论丝锥折断的取出方法>罗列大家的看看谁最强!哎,要是我不摔的话,那该多好呀!
林大夫医腿也太创意了,要是XYZ都医短了,那就没有退路了!

网友:
断头丝锥可以磨平攻很浅的盲孔用
钝了的丝锥可以把刀口磨锋利续用

网友L:
低孔加大了吗??给你列个表以后就不会断了,呵呵.
M2的底孔标准打1.5
M3的底孔标准打2.5
M4的底孔标准打3.2
M5的底孔标准打4.2
M6的底孔标准打5
M8的底孔标准打6.8
M10的的底孔标准打8.6
M12的底孔标准打10.5
M14的底孔标准打12.5
M16的底孔标准打14
好了先进说这么多,多谢就不用了.哈哈.材料是不锈钢的话就底孔就加大0.2-0.3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低孔加大了吗??给你列个表以后就不会断了,呵呵.
M2的底孔标准打1.5
M3的底孔标准打2.5
M4的底孔标准打3.2
M5的底孔标准打4.2
M6的底孔标准打5
M8的底孔标准打6.8
M10 ... [/很有用啊,还是要谢谢.不过孔再标准,摔地上还是要断,有没有摔不短的丝锥卖呢?比如柔性的,刃口是钢的就可以了,这样还节约材料,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
在断丝锥的头上,对着断锥的边轻轻地反方向敲,用这种方法几乎每次都成功,不信试一下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几次很有效

网友:
确已断裂,1、可用电汽焊将丝锥与略细与丝锥的螺栓焊接,然后退出。2、可用榔头、錾子将其击碎,但一般人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简单的,做个像音叉一样的东东,正好可以放到丝锥的排削槽里,反方向就可以扭出来了

办法是好,就是做这个音叉强度的有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硬质材料攻丝不要按照表上标称的来,要增加0.2-0.4MM
攻M8的丝在45钢上一般钻7的孔。这样攻出的丝受力不错,也不容易断锥。
在铝合金上就必须按照表上标称的钻孔了。否则孔大了丝会被拉毛。

一旦断锥,如果 ...

“咯吱”后不敢动了,也搁置了一晚上想办法.....
第二天,办法终于有了!
用清洗化油器的那种清洗剂,对着丝锥的间隙内猛喷,然后赶紧倒车....居然很顺利的退出来了!【原理是冷却丝锥,以获得宝贵的间隙,同时也清洗了锥间盘 的切绡,顺带也起到点润滑作用。】
狂喜!!!辛辛苦苦加工的东西总算保住了!
赶紧去磨丝锥!再来攻,咯吱声消失了。剧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咯吱”后不敢动了,也搁置了一晚上想办法.....
第二天,办法终于有了!
用清洗化油器的那种清洗剂,对着丝锥的间隙内猛喷,然后赶紧倒车....居然很顺利的退出来了!【原理是冷却丝锥,以获得宝贵的间隙, ...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