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斯特林失败

楼主(2008-04-09):
第一次搞斯特林失败了,用的罐头加气球,发现最复杂就是搞曲轴和联动机构。
装好上火后,发现气球膜只稍微动了一下,根本没有力。估计是因为密封没搞好,铁盖是沾上去的。
希望下次能成功,另外咨询下做功活塞怎么做,就如很多视频里的黑色的活塞。
发图纪念一下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A:
这发动机充满手工味道呀!

网友B:
不是我做的啊!!!

网友C:
失败乃成功之母啊~~

网友D:
我也做失败了!!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E:
1.是不是飞轮质量小,惯性不够大.
2.是不是系统阻力是太大了点?
还有就是如果活塞与气缸间的密封不太好的话,恐怕也不行吧?!
我正在备料!最近要考试,所以暂时停顿了!

楼主:
感觉这种连杆直接通热置换活塞比较容易漏气,不知道有啥好办法解决漏气和阻力的问题

网友F:
我都失败了次.你还怕这是很一次么?

网友D:
我今天重做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G:
我做了2个,都失败。
问题简单,就是连轴的密封上,紧了阻力太大,松了漏气太大。没能找个好的自润滑的材料(原因还是个懒字)。

网友D:
我今天在一个大试管里装入一个针管,还是没成功,找不到失败的原因,请有经验的讲讲是什么原因

网友H(2008-05-29):
失败了再站起来
我的高温模型失败了,低温模型也还没转起来,尽管没费什么钱,但耗费的精力还是蛮多的,搞得老婆都有意见了,“整天搞震震,也没见做出个像样的东西来!”,没办法,硬着头皮再改善吧,相信下一次一定会成功!

网友I(2008-08-20):
如何气密良好的?

网友J:
我觉得你这个橡皮膜上的垫圈太小,其实这个垫圈的直径就相当于动力活塞的直径。垫圈用泡沫塑料制作。黑色活塞外面不要缠那么多铅丝,里面的好象泡沫塑料也不可以,不耐高温。用钢丝清洁刷(也叫钢丝清洁球,厨房用的,超市有卖)做里面的热置换活塞。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