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小精灵充电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年初和朋友一起购买了DN小精灵,感觉它非常小巧,外出携带的确很方便,但是我们发现在充电时间上有2个迷惑的地方:
1,不论用1A还是2.1A的电流,其充电时间都是2小时左右,感觉2.1A不具有任何快速充电的优势;
2,每次充电都是最外那组耗时过长,其他2个灯早熄了,最后那个灯要想熄灭一般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不知道其他朋友使用过程中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
补充一点,我们用的都是2200MAH的电池,新旧电池都有上述情况.还有就是朋友的小精灵也是这样的.

网友A:
1.我的2.1A电流充电70分钟左右。
   是否你的电源功率不够,限流了?我用的是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
2.最外那组是第3路吗?
   我的没有这个现象,基本上3组 停充的时间差在10分钟左右

网友:
看你冲多大容量的电池。

我设到2.1A(MAX),2100mAH/20C的电池大概是两小时充满。

我的DN G2 Spirit没有这种现象发生,但是其中一路永远充得偏低0.01V,估计要调一下,但是懒得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的2.1A电流充电70分钟左右。
   是否你的电源功率不够,限流了?我用的是台式电脑的开关电源
2.最外那组是第3路吗?
   我的没有这个现象,基本上3组 停充的时间差在10分钟左右

我也是笔记本那种电源,是5A的.

网友:
ls的充电器真多,前面看你用lipro,现在又是dn,好像再往前你还有个德国的什么。。。。

网友:
你们的充电电流都搞那么大啊?
都已经超过1C 的标准了!

网友:
富力电池厂的产品规格书上充电电流是2C

网友:
这个充电器一定要使用5A电流的电源吗,

网友B:
这个可以使用电流大于5A的开关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使用电流大于5A的开关电源吗

标配是5A的,大于5A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小于5A肯定有问题,电源发热会很厉害甚至烧毁电源,我曾经用1A的电脑电源就烧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