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培林座轴承有什么简单好用的好方法

楼主(2008-04-09):
 最近想换轴承不想把jj整个测板拆下来在来拆,想直接从jj上换!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来分亨一下

楼主:
看过的回下贴好?帮帮忙

网友:
不用拆轴承座...直接用主轴将坏的轴承打出来就行.

网友:
LS的说得不错,具体做法是:
用一根报废的主轴从上面敲下面轴承座轴承的内圈,可以将其敲出来,
反过来,从下面敲上轴承座的轴承内圈,左敲一下,右敲一下就可以取出啦.
PS:带推力轴承的轴承座具有超强的抗炸能力和超长使用寿命,可以免去经常换轴承这个烦恼.

楼主:
哦!唔该晒你两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换轴承不想把jj整个测板拆下来在来拆,想直接从jj上换!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来分亨一下

拆这个主轴轴承座不用拆侧板啊,松了螺丝后,直接把座逼出来就可以了,侧板的波钎是有一定的弹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