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雷鸟4尾翼问题

楼主(2008-04-09):
雷鸟4尾桨的轴摔断了,用鱼竿的前面几截找了个粗细合适的做轴,在原来轴的位置打洞,算是自己搞好了,不过在装尾翼那一块的时候发现尾翼上的定位孔和杆上的定位孔对不上,拆的时候忘了这两个孔是不是重合的……手头没相机上不了图,知道的麻烦赐教下,先谢过了

网友A:
雷鸟的尾轴可以用平衡杆替代.

网友B:
没看懂这兄弟说什么,详细些,最好有图

楼主:
就是安装
这个的时候 插尾杆的时候 两个定位孔不能重合 不知道怎么搞哦

网友C:
应该用胶水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