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卡盘的精度问题

楼主(2008-04-10):
主轴和卡盘的外园都在0.02以下。爪子有点松,夹住标准圆柱,径向有0.1mm误差,换了新的爪子,还是差不多,变换123的位置,最终在自由夹紧状态,误差0.04-0.05.这样对不对啊。还要不要换新的卡盘?

网友A:
卡爪123各有精度,自己多试一下一个一个扭紧,然后夹个标准棒,伸出不要太长10mm左右就可以了,测卡盘的径向跳动不能以卡盘外径为准,架上百分表,把三颗固定卡盘的螺钉扭松一点,用手不能转偏就可以了,慢慢转动看跳动跳动大的往跳动小的一边敲,多试几遍,使百分表上显示的跳动最小,然后固定三颗螺钉,扭紧点,从新装夹标准棒测跳动该和刚测得的差不多,在0.01内跳,在从新装夹再测,这样几次下来都在0.01内基本调好了

网友B:
楼上介绍的是一种调校方法,适合于卡盘盘丝及三爪良好的情况下!

网友C:
卡盘的夹持精度本来就不是很高 需要调才高。

网友D:
0.01内基本调好,学到了!

楼主:
自由状态下随意夹紧就能到0.01,太牛了,我怎么没有这样的卡盘呢。刚才修理了爪子一下,结果是新换的爪子-------报废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学到,有空赶紧回去试一试。

网友G(2012-07-19):
这段时间卡盘的重复夹装竟然到达20丝,参考楼上各兄弟的经验,重新调整卡盘,现在随意夹装就可以达到2丝。

网友H:
其实重要的是卡盘重复定位精度,卡爪可以镗的。
卡盘内部磨损了,松旷大,重复定位就没了。
如果夹一次一个样,那么只有换卡盘
另外镗的卡爪只保证在镗时的直径准,不能保证全程
个人理解

网友I:
想有几个丝的重复装夹精度,还是老老实实的弹性筒夹吧

网友J:
卡盘的精度基本都是让加力棒干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