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430L电机

楼主(2008-04-10):
先看图, 第一代430L
电机
。
今天维护飞机时发现电机轴承坏了,请教一下拆装方法和轴承哪位有卖。

网友A:
扣死的,拆不了的,没救了,亚拓出银顶430后才有螺纹盖可以拆卸换轴承

网友B:
可以的,用刀可以把前蓋或者後蓋拿出~
但是後蓋上的軸承要拆磁鋼才能換~

网友C:
我的轴承也坏了,死活没都没拆下来,,只好费了,设计太缺德

网友D:
可以参看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8997&highlight=430%2Biceman
,
对于这种金色盖的430L,只要加热一下外壳,敲一下主轴,后盖或前盖就掉了其他的拆法是一样的.

网友E:
顶冰大,我的金头也拆过!确认可以换的~!

楼主:
谢谢!冰大,现在该找轴承了。

网友C:
我的是银顶的430L,我将外壳加热后,拧不动底盖,也打不掉。如何拆卸

楼主:
太好拆了,做了个小拉马,一下就拆开了。就是开始顶的时候,啪的一声,还以为哪断了,仔细一看后盖已经开了。
晚上上详细图。拆时没照看来要重来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