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几块泡沫,请大家说说能做什么样的机机

楼主(2008-04-10):
57*21*0.8 cm 两块
30*16*2.1 cm 两块
27*7.2*4  cm 两块
火鸟?翼龙?布丁机?飞翼?
手上的动力为普及型套装(18A电调 + 2408)
飞翼当然最好做了,但感觉不好飞,重心不好配。新手入魔,只求第一次能成功,大家帮忙参考参考,在下谢过!

网友:
多找几块泡沫

网友:
放大尺寸的飘飘吧,呵呵!其实也就是翼龙了!哈哈!

楼主:
买不到KT板啊,好不容易找到这几块泡沫。呵呵,准备上马头工艺,加强机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KT板啊,好不容易找到这几块泡沫。呵呵,准备上马头工艺,加强机翼。

晕死,KT板都找不到,同情中!

网友A:
我不喜欢用KT 板,感觉太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用KT 板,感觉太脆。

泡沫不是更脆?

网友:
建议LZ,马头工艺,泡沫翼龙,绝对OK。另,泡沫版的翼龙其实就是所谓的“好小子飘飘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7*21*0.8 cm 两块
30*16*2.1 cm 两块
27*7.2*4  cm 两块
火鸟?翼龙?布丁机?飞翼?
手上的动力为普及型套装(18A电调 + 2408)
飞翼当然最好做了,但感觉不好飞,重心不好配。新手入魔,只求第一 ...

飞翼很好飞的,要快要飘都简单,做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