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两个月,终于让火狐飞了起来。

楼主(2008-04-10):
配置:火狐100 v2版,红头电机,ele ad 10a电调,ele 3.7g舵机*3,730,gws六通微接,esky 8g舵机(锁尾),lama电池
ele3.7g的舵机确实不怎么样,容易卡死,可是俺没米,买不起好舵机,只能进行优化了,为每个舵机添加黄油增加润滑,减少卡死现象。加固外壳,这种舵机外壳没有用螺丝,而是用塑料钉卡死,但这样容易爆开,只好用透明胶加固了。尾舵用的是lama上拆下来的舵机。
上段在家飞的视频。飞得不好,见笑了。

网友A:
飞得不错!祝贺!
和我飞得差不多,但是我比你略为暴力一点,而且常常是飞到动力不足才完。
原装舵机目前还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是确实容易外壳松脱;
倒是开始的时候常常碰到家具打坏大桨和尾桨夹,现在升级到金属尾桨夹感觉好了很多。
用730飞火狐还是蛮腐败的,我开始用的是0704,不锁尾的;后来换了0704A,强了一点点而已;这样把我的左手混控练出来了,现在我差不多可以接着练双手互搏之术了。。。
有一个问题,你的730是横放的吧?看不清你怎么安装的

楼主:
火狐刚装好的时候,就被我弄断了旋翼头上的一个球头,舵机又老是卡死。
曾一度想放弃,卖了算了。
后来在jzcwf的鼓励下,终于又飞了起来。
在此谢过jzcwf,以及火狐群的所有老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不错!祝贺!
和我飞得差不多,但是我比你略为暴力一点,而且常常是飞到动力不足才完。
原装舵机目前还没有碰到什么问题,但是确实容易外壳松脱;
倒是开始的时候常常碰到家具打坏大桨和尾桨夹,现在升级 ...

偶不敢在家暴力,房间小,怕控制不过来!
我的尾桨夹已经打坏了,直接用ab胶把尾桨粘死了!
我的火狐,底板上从左到右:gws六通微接,730,lama电池。
电调我装在电机旁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偶不敢在家暴力,房间小,怕控制不过来!
我的尾桨夹已经打坏了,直接用ab胶把尾桨粘死了!
我的火狐,底板上从左到右:gws六通微接,730,lama电池。
电调我装在电机旁边了。
http://photo.5imx.com/up/ ...

尾桨粘死了还能锁尾?不知道你说的粘死了是怎么回事。。
明白你的陀螺是怎么安装的了,我的0704A是竖装的,在尾管和机身结合处
不过很明显,你的装法更科学,因为一你的陀螺更锁尾,二你的陀螺位置更接近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粘死了还能锁尾?不知道你说的粘死了是怎么回事。。
明白你的陀螺是怎么安装的了,我的0704A是竖装的,在尾管和机身结合处
不过很明显,你的装法更科学,因为一你的陀螺更锁尾,二你的陀螺位置更接 ...

呵呵,就是把尾桨黏在尾桨夹上,因为尾桨夹撞断了一边。

网友:
请教楼主,马达是哪个型号的,给个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118&page=1
马达就是这个帖子里,红头的那种!

网友:
恭喜小吴了。
想想当初对你的火狐打击的一踏糊涂,没想到真被你肥起来了。

网友:
心惊胆颤~~怕被打到

网友C:
两个月呀,恒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月呀,恒心呀!!!

 2月7号收到的火狐,到前几天终于飞起来了,正好2个月啊。
不过2个月时间也不单单在搞火狐,还有玩450.

网友:
屋里都敢飞,技术不错嘛.

网友:
最关键的是,尾巴锁的很稳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