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R9X2的见来下!

楼主(2008-04-10):
我是用JR9X2的控,接收是R10今天换了9255的舵机插不进去,是不是要把9255的那条小插曹削掉啊!因为以前是用JR舵机和陀螺仪现在都换FUTABA的了是不是都要消掉那条小边呢?

网友A:
我就是把那条小边切掉了。
jr的接收,没有防呆设计,败笔!

网友:
不错,直接削掉,JR这点蛮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把那条小边切掉了。
jr的接收,没有防呆设计,败笔!

谁说JR没有防呆设计啊?仔细看看JR舵机的插头吧,有一边是有切角的。从来没听说哪个模友的JR舵机插JR的接收机插反了。当然,插那种无硬塑料外壳的国产微接出现反插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不管是JR还是Futaba都会出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谁说JR没有防呆设计啊?仔细看看JR舵机的插头吧,有一边是有切角的。从来没听说哪个模友的JR舵机插JR的接收机插反了。当然,插那种无硬塑料外壳的国产微接出现反插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这不管是JR还是Futaba都会 ...

这个我有看到,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切脚,但这种设计,对于做工不怎么样的插头来说,形同虚设啊。
jr就不能设计出futaba的那种比较明细的标识吗。

网友:
JR插头的重量轻点,^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看到,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切脚,但这种设计,对于做工不怎么样的插头来说,形同虚设啊。
jr就不能设计出futaba的那种比较明细的标识吗。

也许是没考虑到为JR配的副厂插头的工艺跟不上吧。也许是为了跟Futaba有个区别吧。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东西往往就是这样的,谁都不服谁。不过我觉得对于副厂来说,做JR的插头要比做Futaba的容易。但是往细节里去做JR反而要求更高。

网友: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