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动到底有什么优点!YT坛子都传说SE都升级轴传动了

楼主(2008-04-10):
轴传动到底有什么优点!YT坛子都传说SE都升级轴传动了
怪不得缺货异常!呵呵!
难道轴传动真的有哪么多优点,大大们出来科普下了!

网友A:
轴传动最显著的优点就是传动阻力小,传动力矩大``````
皮带因为有张紧力````所以有传动阻力,在传动中会浪费一部分动力.
皮带在传动力过大的时候会出现滑动现象,但是轴传动是用齿轮传动,不存在这个问题,除非齿轮蹦掉`````
但是我觉得就模型直生机来讲,个人觉得轴传动对于皮带的性能提升与费用的提升相权衡之后似乎没有不要用轴传动`````

网友B:
那是我发的帖子...  本来是问公仔450SE会不会推出黑色金属件套装的,却被他们在讨论轴传动了...

网友C:
轴传动有皮带传动不可比拟的优势!
但是炸机就麻烦了!

网友D:
轴传动性能可能比皮带好,但不耐炸的,就像我昨天飞机下降的时候尾桨被地上的塑料绳缠上了,皮带由于有张力,只是皮带滑了几下齿,最后检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轴传动的话由于动力没法释放,传动齿或传动轴非坏掉不可.可见皮带传动还是有他的优势的.

网友E:
轴传动在炸机的时候损失就大了,皮带就没有关系.

网友F:
新手适合飞皮带传动的,飞3D或比赛还是轴传动的好

网友G:
想用轴传动先养成一个不炸机的好习惯...否则死定

网友H:
在动力不充足的年代,用轴传动可以提升可怜的动力性能,现在大的电池、电机都如此 暴,有必要用轴传动么?

网友I:
炸机费用太高。。。不适合我。

网友J:
等我月入100000,我会考虑轴传~

网友K:
动力和摔机价格不同

网友L:
当时飞黑鹰400的时候是轴传,满世界都说皮带好啊!现在飞亚拓了,又说轴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