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前辈做KT板机是2208电机好点还是2212好点,新手准备 ...
问下前辈做KT板机是2208电机好点还是2212好点,新手准备买配件做了!

楼主(2008-04-10):
还有就是2208能做翼展多大的飞机,2212呢?买什么样的
电池
合适呢?11.1V 1300MA 15C这个电池可以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2208和2212可以做翼展1米左右,上9050桨,11.1V 1300MA 15C电池可以的

网友B:
可以。2212和 2208都行。机器重就上2212吧,1300电池2种电机都可以用。我用的就是。
你要看你打算飞什么样的飞机再决定用什么电机。还要看你电机的KV值。
KV值高的转数高。用小浆。低的用大浆。机型不同。要求也不同的。

楼主:
收益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