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平衡充接线的思考及困惑-求助

楼主(2008-04-10):
各位老鸟们,不好意思,新人这里想问大家一些关于DIY平衡充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谢谢。
上图A、B、C、D四张图,分别是用同样的东西来DIY锂电池3S平衡充,但配法不同,通过以上4种配法,提出以下问题:
1、能否用一个足够功率的开关电源同时带多个锂电池充电器(并联),来实现平衡充?还是需要对每个锂电充电单元单独供电,为什么?
2、对于3S聚合物锂电组(11.1V),内部出线只有4根,平衡充时电时用交叉连线实现。能否用"C"这样将锂电池打开各单体拉出引线一对一地进行充电,两种方法哪个好?又是为什么?
3、以上4种方法最优方案是哪种?为什么?其它的方案问题出在哪?
以上谢谢大家回答!

网友:
贴图错误

楼主:
搞不定。晕

网友:
不是连接你的C:~~~而是要点击上传图片最右上角红色的"上传图片"

````````````````````````````````````````````````````````````````````````````````````````````````````````````````````````````
5iMX | 电子设备 | 动力设备 | 模拟器 | 直升机 | 固定翼 | 新手学堂

>> 5iMX成立五周年站长致辞      上传图片 | 在线聊天室 | 赞助商

网友:
上传图片

点这个也行

楼主:
终于搞定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
三星座充可以扩流到1A

又见三星座充

网友:
A方案 中使用的电源负载会不会过重? 个人认为应该换一个5A的电源会好很多。
B方案 可行。
C和D 方案实现起来有点难度。每个电池都要改造一次,而且要电池组线路板也要改,如果不改的话虽然每个电池的接线单独都独立了,但电池之间由于线路板的关系依然是处于串联状态,这时是不能达到独立每一个电池的效果,而且很容易造成短路。

网友:
B和D都可以,不过D要多两根接线,没有必要。

楼主:
多谢大家,根据大家的意见总结基本确定B方案是可行的。C、D方案实现起来有难度,只适合充分开的单体3.7V的锂电,不适合充电池组。但不明白的是,为什么A方案不行?如果把A方案中开关电源改成5V 5A以上的大功率电源行不行?还是另有别的原因不可行?因为用多个开关电源单独供电,成本有点高啊,希望能有人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只有 B 可以

A 的电源会短路

C 的电源会短路 + 要破坏 原来的电池接点 是十分不可取的 充一次要 焊接一次·

D 同 C 的后半部分!!

楼主:
看来只能用多个电源进行充电了。只要是5V开关电源就可以吧,呵呵

网友:
只有B可行

楼主:
如果D方案中,要充的是3个单体的锂电池,而不是一个电池组,一对一地充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只有 B 可以

网友:
用3路"220"封装的7805单独供电,不用开关电源
成本就下来了

网友A:
搞一个废弃的电脑开关电源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电脑开关电源可以输出5V 20A的直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开关电源可以输出5V 20A的直流

最多二三十块就能搞到一个。

楼主:
算了,直接多找几个5V的手机直充来当电源吧,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A方案会造成短路冒烟!

A方案不等接入110-220V市电,只要一接上电池就会冒烟,烧掉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我觉得A方案可行,只要开关电源功率电流够了可以.

网友:
潜水中都要跳出来说,只有B可以,A绝对是爆炸方案哦

网友C:
说石化,你这个电路做出来需要多少钱啊,和不合算啊

网友:
A方案为什么生短路啊,我也试过,确实不行,但我想不通,有谁知道为什么会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B图是正确的接法,其它三个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石化,你这个电路做出来需要多少钱啊,和不合算啊

三星板,6元,2A5V开关电源5元。
做3S,3*(6+5)+12(邮费)=45元。
6S:  6*(6+5)+12=78元

如果买到SK板就更便宜。6S=6*8+12=60元
60元就可以DIY出6S充电器,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认为3S的LIPRO(三块SK板)卖150很便宜?

当然,以上还需找个CPU风扇(单位里坏电脑上多的是,买二手的也仅几元),
直接接在任一组开关电源上,一直转,要比LIPRO那种只检测一块电路板温度的可靠得多。
LIPRO那种温控,貌似高级,其实低级,只能对一块电路板检测,其他电路板即使热得烧起来,也与风扇无关,风扇依然不转。

再来个大号透明饭盒,OK

网友:
A方案为什么不行啊,有谁知道啊?

网友:
相当于短路所以会冒烟!

平衡充如果采用方案A,   相当于在B-和电源负(GND)间接入5v直流,而R13、R14、R15都是1欧姆的精密电阻,三只并联,只有0.33欧姆,5伏直流电加到它们两端,流过它们的电流有5/0.33= 15A  所以它们三个会冒烟!

网友:
A方案如图

网友:
谢谢楼上图文并茂的解释,那些商品平衡充也都只有一个电源输入,他们是怎么么做到的?

网友:
原来上面的接法,它们负极是看似分开,其实是同一个地,对吧?

网友(2009-01-30):
B可行 但是存在精度问题,你可以测测不相关的引线还有电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