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12V开关电源为什么最好微调到13.8V,有谁知道么?

楼主(2008-04-10):
还有开关电源一定需要接地线么??

网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网友:
12V的为什么要调到13.8伏????????????

楼主:
我前面在RCFANS问怎么使用开关电源,一个老大说的最好微调到13.8V,我想问他为什么,RCFANS又挂了.....上不去...我晕~~

网友:
12V的电源可以调到 13.8V不能叫微调了吧?

有可能是那个老大的电源负载能力不好,空载13.8V,带上负载就下降到12V了。 纯属猜测

接地线是出于安全考虑。

楼主:
我用的是TLP 4000C的充电器,充镍氢镍塥电池用的~

楼主:
看了段开关电源说明: 为保证使用的安全性和减小干扰,请确保接地端可靠接地(接地线大于AWG18#)。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分主、辅输出,主输出特性优于辅输出,一般情况输出电流大的为主输出。为保证输出负载调整率和输出动态等指标,一般要求每路至少带10%负载,若用辅路不用主路,主路一定加假负载(500mA以上)。
是不是10%的负载,所以让我设置到13.8V?我就用一个设备,不接多路~

网友:
不接多路~

网友:
12v铅酸电池最大反抗电势为13.8v,为保证充足电一般将电源端电压调为13.8v.如果仅将开关电源作为供电电源将其调为13.8v.我认为没必要.

网友:
但是有些充电器内部用了线性的DC-DC给电路供电,提供电压发热相应增大

我的那个智能充就用了万恶的7805,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高电压确实有好处:1,一般同样输出功率的条件下,调高电压有助于降低电流,可以提高开关电源的转换效率。2,对充电器而言,同样的输入功率下,提高输入电压,降低了输入电流,也提高了DC/DC的效率。

开关 ...

我认为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提高了输入电压,对于DC-DC电路来说,它要消耗更大的功率才能把输出电压维持到相应的水平。使得电路效率下降而且发热量增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大,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