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机

楼主(2008-04-10):
请问如果有个遥控, 买电机时有什么要买和要注意?

网友:
要看自己需求来定kv值

网友:
先学爬.再学走,最后才跑

好好飞练习机,比如威风2005这样的,400克拉力就够飞了,练好了基本功,再考虑投资

当然,你要一步到位,绝对没人反对你

楼主:
其实我之前是玩开油机, 因为未玩过电机, 唔知有什么要买(例如电调)和买这些时要注意什么?
例如点决定买几大电调等等.

网友:
买电机及配件时可以考虑.

1 使用光轴的, 还是有螺纹的轴的.
2 用桨夹还是桨保护器.

个人看法: 100W以内小功率的电机, 可以考虑用螺纹的, 直接用六角螺丝固定螺旋桨. 这最简单, 但是, 这样就无法使用桨保护器了.
1000W 以内的中等功率的电机, 似乎只有光轴的, 略小功率的可以使用桨保护器, 用O型圈固定桨, 这样可以保护电机轴.
这种略小功率的也可以使用桨夹, 桨夹比保护器+O型圈的稳定一些. 但就失去保护功能了.
功率略大一点儿的中等功率电机, 就只能用桨夹了.
KW 以上的大功率电机, 就没用过, 不知道了, 而且也不建议新人用这种有危险性的大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多谢你既回覆.
请问点决定部飞机用什么马达, 几大电池同电调.
另外还有什么要买?

网友:
这要看楼主打算玩儿什么飞机了.

1 0.4-0.8 推重比的像真机?这个傻乎乎的猫很有研究.
2 推重比大于1的战斗机?这个像老B、Tiana999等等许许多多前辈都有深入研究。
3 布丁机?如:1.5米左右不到2KG的,要上普及型的2212及30A电调。 电池用 11.1V 2.2Ah 的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是用普及型的电调。而同时接收使用油机那种独立供电系统。就需要把电调插头边上那根给接收供电的那根线挑出来。

网友:
老B就是3楼的 htwist 元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请问怎样知道飞机的推重比?
我想我会先玩翼展大约一米的战机, 之后又想玩道风扇.

另外,普及型的2212 是什么

网友:
全油门时的静推力/起飞重量 = 推重比

对战机不熟悉, 对电动涵道也不熟, 楼下的继续回答, 呵呵.

普及型2212就是市面上常见的 2212 尺寸的电机, 另一种更常见的是 2208 尺寸的, 这两种都是 40-50 元一枚的, 用的人多, 所以不贵.
每种尺寸都有好几种不同参数的, 有不同的扭力与转速, 需要根据飞机进行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我如果选了一部飞机, 要怎样才知道要买什么马达,电调,电池部飞机才可以起飞 (推重比够)?

因为如果电池不同,飞机重量会不同,那又要不同马达, 电调?

非常多谢你的回覆

网友:
一米左右的战机起飞重量大约在600克-700克之间,实际有500克动力就可以飞了,但是要飞的好一点800克左右的动力保障还是值得的。
电机定子尺寸选择2212级的,KV1000左右,1060或者1050桨,电流都不超过18安,拉力可以到800克。电池选择1700 11.1V 15C会飞的更久一些。4个9克舵机,9克接收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 请问这些数字是怎样知道的?
我的意是选了一部飞机, 怎决定这些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