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im充电IC内"Charge Voltage Accuracy"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0):
包括MAXIM在内的厂家经常在Data Sheet内提及“Charge Voltage Accuracy”。

MAXIM厂家给出的精度大都在正负0.75%,不知和电池充电截止时的空载电压是什么关系?

Charge Voltage Accuracy术语翻译为什么?是“充电电压精确度”吗?

有同学用这种专用充电IC做过单电充或多S的平衡冲吗?

网友A:
改变(或调整)电压电流

网友:
充电电压精度

网友:
充电电压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变(或调整)电压电流

那是不是说如果充电截止电压为4.2V,绝对误差就是4.2*0.75%=0.0315=31.5mV

精度就是4.2V正负0.0315,是这样吗?还有什么办法提高精度吗?

网友B:
也有精度在10mV左右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精度在10mV左右的芯片。

老大,给个链接或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