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脚跑跳台~~~~~~~~~~~那些东西容易损坏?

楼主(2008-04-10):
油大脚跑跳台~~~~~~~~~~~那些东西容易损坏?
我的由大脚想试验一下跳台,由于动作比较猛,怕坏了东西,请教一下那些东西容易坏~~~~~~~~~~~~~

我的是无限1:10,车调试的很好~~~~~~~~

因为前面受力比较大,所以分析前面的受损回比后面的大~~~~~~~~

门形坐,转向臂,拉杆,A臂,逼震档板,逼震档板撑竿

这些中那些更容易坏呢~~~~~~~~~~??或者还有别的???

请指点我以下,我是新手~~~~~~~~~~~~~~~

网友A:
车轴比较容易断     呵呵,我断过好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轴比较容易断     呵呵,我断过好几次

车轴是金属的啊,怎么断了~~~~~~~~~~~~~~

网友:
呵呵, 金属的不一定就结实哦。我以前那个HSP1/8的车,单边撞上了,塑料的A臂生生地就把A臂销给拉断了。
HSP1/10的车我耍过,感觉不够结实,跳台嘛,注意前后A臂,还有狗骨也很可能要跳弯。凶的话底盘也可能变形。呵呵,其他的不可预知的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