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itsky 请进。

楼主(2008-04-10):
你`的混凝土工程该剪彩了吧。时间应差不多了。我想听听你使用结果也动工。我的铣床吃刀0.3就唱歌。再大就会劲歌劲舞,看来非得弄弄它了。请看帖后说说改后的使用效果,谢谢!

网友:
国产的小床百分之九十都有吃了一点就又是唱又是跳的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混凝土工程该剪彩了吧。时间应差不多了。我想听听你使用结果也动工。我的铣床吃刀0.3就唱歌。再大就会劲歌劲舞,看来非得弄弄它了。请看帖后说说改后的使用效果,谢谢!

 抱歉这么久没有汇报战果。

原先的测试结果是:百分表抵在立柱下1/3处(大概)
用力掰动立柱最上端,单向变形是15格=0.15MM。注意是单向变形。如果算上一推一拉的话,是30格左右。
现在灌了水泥的测试结果是,来回一共不到一格的形变(0.01mm)。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拉回来小半个格,它就停在那里,再推,回去,又停在那里。不像之前掰过来后会弹回去。

没有用铣刀进行测试,因为我把铣床拆了之后下决心把它的拖板丝杠螺母给改成消回差的,原先的没有消回差。
就是锯开一条缝,用螺丝拉紧。现在只做好了一个方向的。

但用百分表测量的结果应能说明立柱强度提高不是一点点。
如果你不着急,等到周末我把拖板都装好,我会进行一次切削试验,然后告诉你结果。
因为用手拉的毕竟力量大小有不同。开铣才看真功夫。

网友A:
初步看来应该是效果显著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看来应该是效果显著呀

 窃喜中,一箭双雕也。
不仅增强了立柱的强度,还包括肌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窃喜中,一箭双雕也。
不仅增强了立柱的强度,还包括肌肉......

恭喜恭喜啊,的确强度不是提高一点点,你看看我的垃圾水泥一样都提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啊,的确强度不是提高一点点,你看看我的垃圾水泥一样都提高不少。

 我就是吸取了你的经验教训啊。其实我的楼顶也有半包放了1年多的水泥。但还是买了新的。用了1/3不到,又放着了
多出来的沙子扔花坛里准备再弄点土种经济作物了。

楼主:
谢谢Scripitsky ,谢谢我想我不是海,我等你使用测试后的结果再动手,也请到时候把消回差效果和装置结构一并发上来。我也来个彻底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Scripitsky ,谢谢我想我不是海,我等你使用测试后的结果再动手,也请到时候把消回差效果和装置结构一并发上来。我也来个彻底的。多谢!

行,没问题。

消回差现在你就可以动手制作。
就是把丝杠螺母锯开一条槽,用螺丝压紧。注意如果你的螺母是铸铁材料的(锯的时候和钻孔的时候切屑是粉末),那么底部留的厚度务必要小一些但不能太小。
还有就是上螺丝的那端要留出至少8MM以上的厚度,否则螺丝压紧的时候可能会把这部分折断。
如果是铜或钢材质的话,就没这个必要担心了。
我画的是我的拖板上螺母的结构,如果你的固定方式和这个不同,比如两端没有销钉且M8螺丝孔靠里,你甚至可以把螺母完全切断成两半,用4个M5螺丝调整。
如果不偷懒的话,可以在M5压紧螺丝的垂直方向钻3.3的孔攻M4的丝,调整好间隙之后用顶丝顶紧。
或者使用无头M5螺丝,套螺母压紧(像拖板调整螺丝一样,但不是拧螺丝压紧,而是拧进差不多深度后,抵住螺丝开始拧螺母。)
不压紧的话,用一段时间就会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