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8开机问题

楼主(2008-04-10):
请教一下,FF8开机就一直警报,显示:SNAP ROLL,如何处理?
有知道的麻烦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估计你打开了那一个不该打开的设置,开机后自动警报,并屏蔽掉这个设置
估计你波动一下那些开关,就会关闭警报了,这个设置应该是由一个开关控制的。
但是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楼主又在腐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