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破处飞行

楼主(2008-04-10):
向往了那么就,准备了那么久,今天中午刚组装完飞机就迫不及待的飞行去了,没有老鸟带,只飞过
模拟器
。忘带相机了
组装中的尾翼
起落架支板
飞机顺利滑跑升空,然后向右坠落。终于知道第一次飞行的心情了,手有点抖,以前还不相信哈:loveliness:
秒炸后的鸡头
还好贵重的电调没有损坏
副翼有点小损坏,撞球门上了,当时居然没有收油
自制的尾撬有点坏
大家帮我看看,我觉得操作拉杆有点问题,太软了吧。可套材中就用的这种细钢丝啊
总结:不知道是操作水平差还是飞机没有调整好还是今天风比较大(操场上的国旗飘的很厉害)一次滑跑两次手掷飞机都升空了,可都是秒炸!还好EPP够结实,加上俺前缘加强了碳杆,几次撞击都只是鸡头损伤,固定机翼的皮筋滑落,损失不大,决定周六早上继续HAPPY

网友A:
桨装反了.

楼主:
啊?我是有字的一面对后

楼主:
从飞机后看我的浆向右转.这样感觉也有推力啊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电机转的方向正确吗?怎么样判断浆是否装对呢,它和前推/后推机型以及电机旋转方向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还请大家帮忙和指教。谢谢

网友B: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淘宝卖1XX的飘飘机吗

网友C:
桨是反了

网友D:
浆反了。没动力。

网友D:
就是浆装反了。你这么转浆要反过来装。字向前。

网友E:
就是浆反了。很多新人认为,反按的浆反转不是一样的么?其实不是,浆反安效率会非常的低.你仔细看下,浆的形状就知道了。

网友F:
顶楼主,把桨装正,下次爽飞吧
我今天一早也首飞此机去了(昨晚赶着完成了电路安装),很快就掌握它的特性了,真的很好飞,很悠闲
看你的EMS盒子,大概和我在同一处邮购的吧,不过为什么你没有用原配的电机座呢,你自己弄的这个好丑,还有就是你机翼上的红色贴纸是哪来的,我的套件里没有的。

网友F:
橡皮筋绑的位置有问题?我的是从机翼后侧的缝里穿过去,左边那个位置

网友F:
我在想,既然你的飞机能滑跑升空,那动力也算能勉强用啊,为什么右偏炸机,是不是你的舵面没有调整好就飞了?或者飞上去的时候,拉起角度太大?
唉,epp不是耐炸吗,怎么炸得头都开了,看来我也得加强下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机翼捆绑的问题,我个人感觉这样比较好,炸了几次,都是皮筋脱落,机翼没有任何损伤。
桨的问题,马上改,可惜今天有雨 等雨停了继续试飞
EPP材料是比较耐摔,三次秒炸,有两次是全动力的。机头很好修,用胶带就好。不过机翼我是额外多加了两片纤维片,前缘加了碳杆
目前动力用的是AX 的19克无刷,仅有的一个AX2306试验的时候烧了 ,电池是3S11.4的1300的
目前没有安装副翼舵机,估计是副翼和机翼粘接的时候不是完全平

网友B:
我也打算买个这个飘飘机

网友G:
桨翻转过来装,电机转的方向不变即可,你这样装虽有动力,但绝对是严重不足的动力,说的形象一点,背对飞机前进方向的那一边,螺旋桨要“抱”得住风,你这样装咋“抱”得住呢?

楼主:
好像有朋友说:桨有弧度的朝向旋转的方向。这样对吗?

网友H:
今天中午 偶也破处了 正高兴-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