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4-10):
没接触过船模,请问一般船模如何控制前进和倒退?电动的似乎还好理解(控制电源极性?),油动的呢?像直升机一样变浆距?

网友:
前进前进!

网友:
快艇没有直升机复杂哦

网友:
船模极少见能倒退的,只有前进。。。。。前进。。。。。。。

楼主:
愈加不明白

为何船模很少可以倒退的?我在商场见到的普及遥控模型几乎都能倒退啊?而且,说到模型把,空模、车模几乎可以模拟真正的飞机、车辆的动作,而且真正的船我知道大多数有倒退功能的,为何到了模型就不行了?奇怪!!!

网友A:
电船要实现倒航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油船的话就十分麻烦了。结构会复杂很多,成本也会升高。其实还是很多船模能倒航的,或容易实现这个功能,你接触多了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船要实现倒航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油船的话就十分麻烦了。结构会复杂很多,成本也会升高。其实还是很多船模能倒航的,或容易实现这个功能,你接触多了就明白了。

正因为接触得不多,才来请教,没想到,简简单单的一个道理,却没人说得清楚,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接触过船模,请问一般船模如何控制前进和倒退?电动的似乎还好理解(控制电源极性?),油动的呢?像直升机一样变浆距?

真不好,给下面的回复搞混乱了。
电船是通过电变控制的。油动的国内基本上没见过又倒航的,要实现倒航估计要使用波箱或在螺旋桨后装置反推罩(不知是否这样叫),用螺旋桨喷出的水流导向前达到船倒航。

问题很简单,但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答。但是,字典放在这里,自己不去查不去看,就会问人家字怎样写,这样好吗?人家跟你说是人情,不了你是道理。

楼主:
奇怪!!

引用 网友A:

真不好,给下面的回复搞混乱了。
电船是通过电变控制的。油动的国内基本上没见过又倒航的,要实现倒航估计要使用波箱或在螺旋桨后装置反推罩(不知是否这样叫),用螺旋桨喷出的水流导向前达到船倒航。

...

我在这里问问题难道不是查字典?难道您生下来就从来没问过问题?敢情您的知识全是查字典的到的?

我最看不起那些在坛子里多呆了几天就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看看我的问题,看看回复,有几个正儿八经的回答?

好了,既然有人觉得这个问题简单,那俺就请教个不太简单的:

1,有一变直径弯管,轴线位于同一水平面,转角α=60°,直径dA=200mm,dB=150mm,当流量qv=0.m3/s时,表压强pA=28kPa,若弯管AB段的水头损失hw=1m,水的密度

ρ=1000kg/m3,求水流对弯管的作用力。

请给出详细解答过程,谢谢!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这里问问题难道不是查字典?难道您生下来就从来没问过问题?敢情您的知识全是查字典的到的?

我最看不起那些在坛子里多呆了几天就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看看我的问题,看看回复,有几个正儿八经的回答? ...

有必要吗?大清早的起来出道物理题? 要出难题 世界上的未解只迷多的是 人类不知道答案的题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