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无刷和无感无刷有啥优缺点?

楼主(2008-04-11):
如题。电机师傅们都来扫盲。呵呵

网友:
有感无刷电机昂贵,但电调便宜!

无感无刷是比较落后的方式,或者是在极限条件下才采用的一种方式(微型无刷电机,直径小于2MM的)因为小的电机已经无法安装霍尔器件了!

大部分的海模和车模电机的负载曲线都不是很平滑的,启动频繁,还要反转,所以在车模和海模上使用的无刷电机绝大部分都是有感无刷电机。

网友A:
楼上什么时候见过船用有感无刷啊??

还有就是“有感无刷电机昂贵,但电调便宜!”???

有感电调你见过哪个便宜了???无感的3、4十块就有了

一般有感的无刷线性比无感的好,这在线性要求高的模型(如车模竞速)上应该比较多,无感的成本低,一般飞机、船用比较多

网友:
那现在流行的外转子多数都是无感无刷?新西达的2212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什么时候见过船用有感无刷啊??

还有就是“有感无刷电机昂贵,但电调便宜!”???

有感电调你见过哪个便宜了???无感的3、4十块就有了

一般有感的无刷线性比无感的好,这在线性要求高的模型( ...

好像不是线性好坏的问题吧,应该是启动速度的问题,无感无刷启动是靠猜的,需要先启动一次才能找到启动点,而有感不需要,所以有感无刷多数使用在对起步要求高的模型上,比如车模等。

网友:
最大的区别在启动.和低速区,一般只有车用有感的.因为贵而且重.但是车经常要在S弯中需要细腻的操控.所以无感的不能满足...而船和飞机基本都是至少30%以上的油门了而且不会出现刹车这个动作.而车却要精细的刹车力度和启动时候的柔顺性.所以是有感的.
更正一个错误.有感的因为制造成本.至少我见过的所有同安培的电调都是有感的贵.比如120A,最便宜的电调星星的120A只要230左右.而120A国产好盈的电调也要1000多了,马达也是.明显是有感的贵,因为多了很多成本.. 我用惯了NOVK GTB电调再用无感的唯一感觉就是低速没有线形可言.而且低速容易堵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