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侧板舵机定位孔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的2套亚拓450,侧板上的斜盘
舵机
安装孔 和 65MG的安装孔位置匹配的不是很好,硬上螺丝的话侧板会翘,最后只好打磨侧板定位孔解决, 问下大家是不是都这样啊?

网友A:
不会吧,我的非常准确。
提示:先装舵机再装连接件。

网友B:
不行只能打磨

网友C:
YT450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是有偏差,大概0.3-0.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