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模拟器,怎样切换不同的模式?

楼主(2008-04-11):
新购的X6
模拟器
,现在只能玩G3.5。切换不了凤凰,XTR等模式。。。只要一插上狗,系统就认出是G3.5。而使用光盘自带的USBSIM.exe切换程序却搜索不了狗。请指教!

网友A:
1、安装模拟助手软件,即刻就有个图标出现在右下角,点击模拟助手即可切换;
2、切换的时候关闭原有的开着的模拟软件。比如G3.5 。
3、如果模拟助手提示说需要升级,就在线升级。新版的模拟助手还提供轨迹练习和原点校准。

网友B:
装模似助手。。
里面可以软切换模似器的很爽。。我现在升级到SIMx9了支持G4。超爽。。

楼主:
模似助手装了.
但助力手不到狗...只有G3.5才能找到狗.

网友C:
模拟助手,菜单里的设置-在线升级,看看是不是版本旧了。